刚装成功了G4模拟器. 分享一些心得, 让不会装的朋友们少走一点弯路.

楼主(2009-09-27):
我的G4模拟器是从淘宝买的. 带六通的模拟遥控器的.还有一张光盘. 光盘中有EMU31.EXE文件.

安装用SETUP.EXE一步一步装好. 安装时要注意不要有中文用户名或目录名. 安装完成后,把EMU31.EXE复制到安装目录下.

完成后, 运行G4 Launcher, 不是EMU31.EXE. 就可以输入序列号了. 我的光盘里没有, 我是GOOGLE出来的, 这里贴一下:

然后就可以插入遥控器到USB口, 运行EMU31.EXE了. 在出来的**框中, 确ren没有选中"游戏遥杆控制", 然后点"自动检测" ... ... 然后就"运行游戏", 就OK了. 在主程序出来后, 要MAP一下各通道, 要CALIBRATE一下各通道.

然后就是爽飞了.

网友:
顶楼主,做沙发!!!我也正买G4的模拟器软件,我自己有LAMA V4的遥控器加模拟器,是以前旧的,不知道可以用在G4的模拟器上面吗?

楼主:
我原来有一套飞鹰的G3的模拟器, 与新的G4是都不兼容的.

网友:
答复沙发,0404+原装狗可以直接玩G4。软件按照程序和楼主的方法一致!

网友:
G4就是爽啊!

网友:
lz 的过程 没遇到问题 也就是没难度的。

其实也就是应该这样简单的才对!

网友:
爽 啊,天天盼着玩模拟,玩真机,时间太少

网友:
问一下,windows 7下支持吗?

网友(2009-10-27):
在 WIN 7中也可以用!

网友:
我用的是9050A的,还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