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神50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9-09-27):
之前按照老习惯尾舵机摇臂选最里面的孔,拉杆和中齿盘摩擦,调到第二个孔打最大舵量时还是摩擦,现在只好选第三个孔

网友:
我的一样 现用的舵盘

网友:
两个油箱,一个拉烟的么

网友A:
不加副油箱飞起来抖死你,油箱里有很多气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加副油箱飞起来抖死你,油箱里有很多气泡

抖是震动引起的,不是不加副油箱引起的,现在的3D机,加副油箱都是累赘,坏处大于好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按照老习惯尾舵机摇臂选最里面的孔,拉杆和中齿盘摩擦,调到第二个孔打最大舵量时还是摩擦,现在只好选第三个孔

50机就是用第三个孔锁尾的,用第一个锁不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加副油箱飞起来抖死你,油箱里有很多气泡

为什么??????没有生产出:::直升机用的::
对称双缸发动机,,,那样的话,,振动就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机就是用第三个孔锁尾的,用第一个锁不住的

我用第一个孔锁得都很牢,就是老是听到空中传来“吱吱”的摩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