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退航线比自旋翻练起来要难,高手怎么认为的

楼主(2009-09-27):
练了一个星期的倒飞后退航线
一个星期下来只能顺时针方向画圆,还是飞不圆的
以前总在论坛里看到自旋翻是多难多难,在我来说比航线练起来要容易地多
自旋翻只是固定在一个位置,正飞翻到倒飞停顿一下稳住,再倒飞旋到正飞,再稳定住
所以是一个不用考虑中间环节的一个动作,而航线要考虑的是过程中的控制,稍有偏差就脑子一片混乱

发这贴只是告诉大家,自旋翻并不难,只是熟练手法的问题,当然不考虑动作漂亮程度哈,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网友:
后退航线练完才能练习刷锅,自旋航线练完才能自旋刷锅,之后再考虑自旋翻

本人菜鸟,个人拙见,敬请见谅!

网友:
LS的练习方法基本正确     就是要提高自己在飞机任意姿态的操控能力

这样练出来的自旋翻才可控制  才有意义

如果说自旋翻不考虑中间过程     那么自旋翻航线是怎么练习的?

网友:
当然是自旋翻难了,左右后退倒飞航线想画圆滑的话,要细微操作   还是需要多练习,养成手法

网友:
想必楼主是已经练就了自旋翻才发此音的

楼主:
是的,自旋翻练成了,但是回过来练倒飞航线,却觉着太难了

网友A:
自旋翻

高手们 请问自旋翻是怎么练的 有没有什么指法要求(小弟是m1手)还有 我现在可以倒飞对头悬停,接下了该练什么动作(就是基础动作)。麻烦高手教教小弟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们 请问自旋翻是怎么练的 有没有什么指法要求(小弟是m1手)还有 我现在可以倒飞对头悬停,接下了该练什么动作(就是基础动作)。麻烦高手教教小弟  谢谢

我觉得接下来该继续练倒飞剩下的三面悬停,之后是倒飞自选悬停,倒飞自旋航线。正倒飞自旋8字航线都没问题了,基本上自旋翻就可以差不多了。

楼主:
其实会正飞对尾悬停,倒飞对头悬停,就可以练自旋翻
天天模拟器,2星期就可以

回10楼
自旋翻,不用什么教程,指法
有些东西看教程反而没有了自己的想法
你只要在脑中想象:
1.正飞对尾,前舵
2.左侧,右副翼舵
3.对头,后舵
4.右侧,左副翼舵
连起来就是自旋翻的动作
自旋翻过程中,要以中立油门,就是螺距为0时翻,到翻完再给相应的油门位,稳定住

其实倒飞我只会对头悬停,但是对付自旋翻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接下来该继续练倒飞剩下的三面悬停,之后是倒飞自选悬停,倒飞自旋航线。正倒飞自旋8字航线都没问题了,基本上自旋翻就可以差不多了。

乱讲。。这些只是练自旋翻之前必须会的基本功而已。

丫肯定没仔细看我翻的东西 。。。罚你回去倒过来背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会正飞对尾悬停,倒飞对头悬停,就可以练自旋翻
天天模拟器,2星期就可以

回10楼
自旋翻,不用什么教程,指法
有些东西看教程反而没有了自己的想法
你只要在脑中想象:
1.正飞对尾,前舵
2.左侧,右副翼舵
3.对 ...

请问您的自旋翻是定点翻还是满天飞?

楼主:
不用考虑日本手,美国手,都一样
我是日本手照样能翻成
但是我也知道日本手有些动作练起来会很难
比如侧翻,由于油门和副翼在一个杆位上,有些干扰
不过还没练到,以后再说吧,可能也不是什么问题,熟练了一样

楼主:
回14楼
我能控制在一个范围,但不能做到定点

网友:
刺激一下LZ, 你的基本功不扎实,所谓的难不难,只是要求的标准不一样,K1的动作绝对没有K2的难。比如说期末XX,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考了100分,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考了80分,那说明高中生比小学生差。 但是让他们做同样的试卷,高中生会比小学生得分高。楼主就像那个高中生,心里想着:“我会的比初中生多,我比他厉害!”。
楼主的情况我也不止一次的经历过,记得以前刚学飞固定翼的时候,狂练吊机,当我降落都还没有十拿九稳的时候,已经会吊机了,结果引来了人家的一片赞扬,然后叫嚣着降落比吊机更难,那个心里美啊,以为自己是高手了, 事实上,那个时候其它东西飞得是很差劲的。

楼主:
楼上说的是
只是标准不一样
我也飞固定翼,KT机,省钱
KT机我是在家里吊,一到外面风一吹跑了
两个比较起来,还是喜欢固定翼多点
悠闲地飞,一边抽烟,一边控制油门和副翼,爽啊

网友:
新手,路过,还有一定距离,我要多练习,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