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油动练习机买什么好?都需要买什么?

楼主(2009-09-27):
我想买一个40级练习机,最低要多少钱?有什么要注意的?遥控器大概多少钱?用futuba的还是天地飞啊
futuba 4通遥控器,三叶发动机,全套除启动器2000元 贵不贵?
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如果是40级的练习机加4通道的控2000块就太贵了。

楼主:
我主要就是想问一下40级练习机多少钱?2000太贵 那多少合适呢?

网友:
想省钱,又不想赔医药费,还是上FUTABA 6EX

网友:
飞机280左右 好像40的发动机贵些400多?! 控最好用好点的6通的吧 玩飞机很占通道 全套算下来加启动器应该在2500左右

网友(2009-12-15):
1000就可以飞了啊

网友:
俺也是刚入油动,购买了仿京商的40练习机380RMB,三叶52发动机490RMB(店老板负责帮助磨合发动机),另外购买启动器(200RMB),点火头(90)、十字扳手、甲醇燃油(150RMB)、螺丝胶水(5RMB),舵机S3003、遥控器4YF、RF136接收机俺以前就有啦(飞电动飞机用的),不用重新购买,计算下来接近1400RMB。
另外,俺又从淘宝店购买2个舵机、摇臂、舵角、轮子、摇臂快速连接器、发动机架等小东西300RMB,这些是为以后备用(飞机总是要摔坏的,修理时能用上)

网友:
LS的大将,刚飞油动……

网友A(2010-01-28):
楼主人品有问题!喜欢搅乎别人的贴子!

知道也别告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知道也别告诉

这人也不是啥好鸟。。。

网友:
很多将军不会飞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人也不是啥好鸟。。。
你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要不能去搅乎别人帖子!

网友:
那就是看你要什么控啦  就飞机而言  40教练机1000打住啦
看看控是什么控吧  这东西你最好一步到位啊

网友(2010-03-25):
留个标记,准备入手。。。。

网友:
练习机当然是上单翼的好了,稳定,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