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E004带的0404控问题!

楼主(2009-09-27):
求教大家  E004背面的三个开关分别有什么作用?  上面的TRN又是什么。。。还有 这个控可不可以直接接电源来给镍氢电池充电? 下面上图  麻烦大家帮忙给看看  小弟对电路一窍不通。。。

网友:
你好!  1 2 那两个开关是调美国手和日本手用的,  别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只知道 1 和 2 是日本美国手改动的时候需要调节的,好像是日本改成美国手需要把2打上去还是把1打上去
3呢是切换CCMP混控模式的,,好像是来飞一些直升机用,默认那种是不混控模式
4呢,是教练开关切换,就是你的控和你师傅的控用线连接一起,他可以帮你控制

网友:
 看看俺的老帖子吧,,,那个红色的开关可以切换:::四种模式哟!!

猛料:E-SKY 0404,改成六通道了,还带E CCMP混控功能!

__ __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论坛里好人真多~什么问题都可以帮忙解答 呵呵  谢谢大家了!

LS改装高手啊  我见过好多你改的东西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  这控可以直接接电源给电池充电不?

网友:
 0404遥控器,的旁边确实有一个"充电插口"!

但是,由于+/-极,与LAMA 原配的稳压电源相反!

所以,只能自己做一个:转换+/-的插头之后才能充电!

这就是:厂家的专家设计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