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计算的配油法

楼主(2009-09-27):
不用计算的配油法
准备5个相同的可乐瓶,放在桌子上摆成一排,把其中一个瓶装满篦麻油,再把这瓶篦麻油分装到这5个瓶中,使每个瓶中的油平面一样高,画一刻度,然后在用甲醇把每个瓶子都灌满,储存,用时摇匀即可。
再次配油时就用那个刻度就行了。
(这个刻度也可用水来做)

网友A:
晕,这个复杂了哦
直接搞一瓶子装蓖麻油,倒进一个大油壶里
然后就用刚才装蓖麻油的瓶子,装4瓶甲醇倒进去就行

网友:
2楼比1楼聪明

网友:
就这些啊?
要不要加神油?

网友:
照二楼说的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这个复杂了哦
直接搞一瓶子装蓖麻油,倒进一个大油壶里
然后就用刚才装蓖麻油的瓶子,装4瓶甲醇倒进去就行

我小时后穿开裆裤时是这样弄的,长大了改了.你那样要多用一个大容器,且加大了污染的机会。

楼主:
我多年的经验证明,燃油储存在可乐瓶是最好的方法之一。
我原来是把甲醇和蓖麻油按比例装在一个大油桶中摇匀备用,后来发现随着大桶中的燃油越用越少,空气对燃油的氧化作用越来越强,剩下的油很快变色、分层最后无法使用。用可乐瓶装满(根据环境温度留变化,留小气室)储存可长达两年不变色,使用时打开也就一周内就烧完了。这些经验是多年实践得来的,不是脑筋急转弯。

网友:
哇靠,实践出真知啊!

汗一个!

网友:
老早就在用类似办法了

网友:
空氣中的氧氣.對油影響太少了..我燒了一年的油還在燒.一點問題都沒有.
對油影響最大的是水.而不是氧氣.
只要每次加完油馬上蓋上蓋子.基本沒什麼問題.
我們隊裏面裝油的桶子是一個半蒸餾水桶容積的桶子..一點問題都沒有.
主要是甲醇的純度.合計潤滑油.還有硝基.純度才是主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