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用,新西达 50A电调 直升机版,好盈 Pentium-40A 选哪个

楼主(2009-09-27):
新西达 50A电调 外置BEC 直升机版/68元,好盈 Pentium-40A /168元,性能有多大差距

网友:
山寨450的话XXD50A 就可以了。XXD是最便宜的嘛

网友:
电调还是不要省钱了阿,尽量用好一点的,免得飞行事故不值得,这个不像是固定翼,经常在离人不远的地方就要玩的。

网友:
请问LZ是不是买的xxd H50A电调,你买了吗?请问你的电调能设置吗?

网友A:
好盈 Pentium-40A /168元.上这个吧。。不会后悔的。XXD的线性差点。悬停经常感觉加点油门没反映,再加点又过了

网友B:
支持xxd 便宜又暴力。

现在国产的电调都没有什么线性,所以线性问题不用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xxd 便宜又暴力。

现在国产的电调都没有什么线性,所以线性问题不用考虑了。

我也觉得电调太暴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盈 Pentium-40A /168元.上这个吧。。不会后悔的。XXD的线性差点。悬停经常感觉加点油门没反映,再加点又过了

我就用XXD50的 确实有点点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是基本没问题。
悬停不稳加油门迟钝不一定是XXD的问题。
风的问题还是机机本身的问题?还是设置的问题。都不一定的!

网友C:
飞旋停可以用好赢,飞3D就用XXD,新手对油门比较敏感,所以,可以用好点的电调:loveliness:

网友:
悬40A XXD线性不行

网友:
我用还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旋停可以用好赢,飞3D就用XXD,新手对油门比较敏感,所以,可以用好点的电调:loveliness:

答得好!

网友:
我就用XXD 50A电调,除了有时候刚开始加油有点迟钝外,感觉不出有其它问题,挺好用的。

网友:
XXD的,好淫的,HIMODEL的,亚拓的电调都飞过,感觉不到太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