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玩直升机锁不住尾巴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9-27):
XTR玩直升机锁不住尾巴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看你把控上面的哪个开关设置成陀螺感度了?切换那个开关就可以切换是否锁尾

楼主:
切换了,感度也调了都还是一样,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A:
之前正常,现在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正常,现在不行了?
是的

网友B:
所有的直升机?

可能设置调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设置调乱了吧

网友(2009-11-12):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我的也 是这样

网友:
简单,卸载,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