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FPV相关OSD系统及视频传输系统

楼主(2009-09-27):
以前是玩油大脚的,前一阵子突然开始中毒飞机。潜水半月多,练了半月多的
模拟器
,准备开始下手
FPV
飞行。
OSD系统考虑在EagleTree老鹰树和CYCLOPS 独眼巨人V3.0两种方案之间做选择,
视频系统考虑SONY 520线CCD搭配柏通1.5W级别的收发设备,
载机考虑先上一台轻木的捕食者仿真机,1.6米翼展,V尾,考虑银燕BL2220/09无刷+12*7桨后推,
以上设想,烦请有经验的弟兄们多给点意见,考虑国庆后入手了。在此先行谢过各位!

楼主:
另外,关于视频传输设备,同样的标称1000mW的无线视频传输设备,FPV的卖家大都标称能够实现2KM甚至更远的有效传输,而去淘宝上的专业安防店,甚至3W的标称功率,传输距离也才标到七八百米,难道是认知上的不同?抑或是天上和地上的差别?

网友A:
曾经有人试过用1000mW的高档设备飞过8KM以上!
看起来天上地下差别很大,不过定向接收天线作用也很重要。

网友B:
所有的论坛都是一样的
 摄影的 音乐器材的 无线电的 工具的等等爱好的论坛,都有同样的特征,新手到底买什么器材好,不断的有人建议,眼看要下手了,又冒出一个人说一句坏话,然后又犹豫了。
器材评估往往一边倒,极好极坏的都有,无法分辨,索性就不要分辨。随便买一个好了。

网友C:
支持樓上...我都是隨便亂買...

楼主:
小弟也是技术派出身的,设备的好处,去淘宝看卖家的说明就很详细了,一家不够,多看几家绝对清楚。来这里就是要听坏话D,没有完美的设备,我不但想听坏话,还想了解为什么不好,经过综合分析以后,就可以得出一个基本不容易后悔的决定了。
PS:我虽然不片面追求最高端的设备,但也明白一分钱一分货的大致道理,买东西专挑便宜货的事我也是不干D,先考虑性能基本达标,再考虑达标的同等条件下找最便宜的,才是合理的。

楼主:
多谢LS几位的宝贵意见和为我等新手的费心考虑!
楼下的继续。。。。。。。。。。。

网友D:
你的模拟器,飞好了么?
还有,你现在没有说你打算用什么控哦,估计,控比视频设备重要得多,起码都要pcm,老鹰树和独眼巨人在ppm下,好像都不做动作哦?
还有,柏通的东西,不错。

楼主:
有原先熟悉飞行游戏的基础,飞固定翼最大的障碍就剩下外部视角的错位方向感的问题了。练过这一段时间已经大致掌握了,加上准备直接上FPV飞,而且是从捕食者这样的翼型开始飞,应该基本没什么问题。不过直升机折腾了半天,还是没上手,定点悬停都没练好。
控反而简单。某米友闲置一台FUTABA T9CHP SUPER,A过来先用着,有PCM。

楼主:
不过PPM和OSD的兼容性问题还真没意识到。多谢指点!

网友E:
我告诉你把
翼龙, KV1400 30A 电调 7x6桨, 你的控,接收机, 二代功放, 1.2G 800mw + 平板天线 + 520线CCD
云台 + 180度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