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也能拥有一台示波器了!!!

楼主(2009-09-27):
基于声卡,,支持DIY,,错误操作一切后果均自行负责,与上传者无关!!
因格式问题,下 载后将文件属性改回  *.EXE 即可使用。

楼主:
自己坐个沙发!!使用说明书来了!

基于声卡虚拟示波器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chm

网友:
不错的东西,不过不能测高频,只能测音频以下的。用来测接收机的输出方波信号还可以。

网友:
好像打不开哦

网友:
偶有一个多余的20M CS8020A示波器,准备出掉。
俺也在电脑上用过这种声卡示波器,结果还把声卡烧掉了。

网友:
给探头上装个喇叭,用话筒采集,用声音隔离电信号。
瞎掰的,仅供参考。
以前用软件做频谱分析测螺旋桨转速,后来找raven的视频,测出转速为12918 rpm,桨据rcgroups介绍是7×5的

网友:
烧掉过声卡的人路过

网友:
支持隔离   但是音频测试专用的MIC也不是省油的灯哈,最便宜都要好几大百呢

网友:
要隔离!如果用光电隔离成本便宜多了!

不过电路有些复杂

网友(2009-11-30):
应用范围有限(基本上30HZ-12KHZ),而且线性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