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老鸟电机KV问题?

楼主(2009-09-27):
我想问问大家玩船的...
电机
的KV代表什么意思阿?还有是不是KV值越高装在船上就越快吗?推力也越大吗?还有我在淘宝受到的一个电机的KV值有居然有8199KV是真是假阿????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7efcf1.htm?cm_cat=0
不信自己看阿..我是新人望能老鸟解答!!!!

网友A:
KV指的是提升一V电压电机所增加的转速,可以简单理解为KV*电池电压=电机工作转速,当然,其中还存在效率问题,KV与扭力是成反比的,我们实际的使用电机是要带负荷的,如果KV很高,那么说明电机空转的时候转速很高,但是带上负荷后转速下降会很厉害,KV低一些,空转不会很高,但是带上负荷转速下降不是很多,具体还是要看模型的设计与电池的搭配。至于你的那个链接,相关参数你可以上飞高的官方网站**真伪,8199的KV,配个2S的锂电已经超5W了,该爆磁了吧

网友B:
我看了下链接,这么高的KV,第一次见到。
估计是假的吧?

网友C:
这个KV 是正常的, 相对来讲电机越小能做出来的KV可以越大,能适应的转速也越高

网友D:
8千多,太夸张了

网友:
但是我还是想换只快的电机本人用的是80长的CAT船双电机..换2只什么电机为最好..是极点那种..用到我这船的极致..我就不再改了..什么水刀..尾舵...压水板...我都在考虑怎么改...高手指点啊

网友A:
装的下的话装两个3650,绝对暴力

网友C:
2个3650的功率只相当一个3674的功率

网友A:
论功率28的汽油机恐怕只相当于50级别的甲醇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