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儿模拟器的时候高频头工作吗,耗电和玩儿飞机一样多吗?

楼主(2009-09-27):
如题,玩儿模拟器的时候高频头工作吗,耗电和玩儿飞机一样多吗?

网友:
当然工作!
所以要拔下晶体来,没有晶体,高频不起振,就不工作,也省电。
不拔晶体不但费电,而且你玩模拟器不可能把天线抽出来吧?
这样容易烧高频头!!!!!!!

如果是2.4G的遥控,就无所谓,耗电不多,也没有天线的问题。如果你能切断高频头电源也可以。

网友:
我的就是2.4G的控

网友:
拔下高频头

网友:
JR设备的话,完全可以不用理会这些

网友:
我用过JR的控, 是不开开关状态插上模拟线电脑部分就开机了, 可以玩模拟, 当然这时候开关没开, 高频头是不工作的

听人说Futaba也是这样子

国产这些玩意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