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四通道双桨机能飞航线了,改如何选择

楼主(2009-09-27):
能在办公室飞L型,想在买一台,选双翼和单翼,很犹豫,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多练模拟器然后上450单桨机

网友:
买个250,也不错,哈哈

网友B:
之前看错了
200.250也嫌大,技术不是很好。室内没发航线的。只有双浆机合适

网友C:
个人觉得还是单翼好玩点
要是飞行环境小,就选那种小的

网友D:
人死不能复生,lz不哭了,好好活下去

网友E:
谢了楼主,太感动了呜……

网友F:
一步一步来,慢慢折腾!路是人走出来的,电直是飞出来的

网友G:
飞单旋翼,想飞450,小的单旋翼飞机是个过渡,九鹰218A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