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创办以来第一帖

楼主(2009-09-28):
实验室开办以来第一次上图,塞斯纳从900翼展到2300翼展,敬请大家关注我们的成长,现在上第一架塞斯纳900翼展,诞生到终结短短几秒钟。依照本站下 载尺寸制作,以后有更多自行修改设计尺寸,更加精彩。。。我们就是湖南益阳开创航模实验室。期待与模友们共同探讨进步。

网友:
飞机做的不错,多炸几次就好了,都是从这个过程中走过来的。副翼的舵机够大的了。

网友:
机身需要加强

网友:
什么原因炸机啊? 是飞机的问题?还是操作的问题? 想了解下飞机配置~

楼主:
配置:1100翼展,2212 kv1000,1300mah 30c ,33克舵机,

网友:
图上的飞机好像是微风吧

网友:
建议:
1,副翼舵机装在机翼中部底下,减少风阻;机翼用橡皮筋固定
2,副翼形状改一下:不要做成根部宽,外侧窄的外型;因为根部的效率最低,做成一样宽的就可以。
3,最好有3~5度上反角,增加稳定性。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也谢谢cancersm的建议,您提到的3条建议我们在后来的2200-2300翼展的塞斯纳都采纳了,非常感谢。。。。。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网友:
万事开头难,继续前进。

网友:
引用:我们就是湖南益阳开创航模实验室
---- 支持实验室这种形式
---- 俺这有个金融创新开放实验室
---- 是让在校的小孩们提前接触**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