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XXD H50A直机电调不能进入设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9-28):
新买的XXD H50A直机电调不能进入设置是什么原因,9月20日购买的,到家后开始试电调,我的控是JR9X2,程序是打开发射机,把油门推到最高点,然后接通电调电源,这时听见一声音乐的响声,此后就无音讯了,请问各位,这电调是不是设置上有问题,为什么不能设置我是不解???后来找朋友来设置也是如此,说是电调有毛病?我想问这样的电调是不是有毛病???

我购买的就是这款电调

我购买的就是这款电调

网友:
换一个 没有任何微调等设置的模式 试下....

楼主:
谢谢!我买了两个H50A的电调,都是是一个问题?《没有任何微调等设置的模式 试下》我都试过了,还是没反应

网友A:
你先把油门推到最高,同电,听到声音后,(不断电情况下)等两秒再把油门放到最底,听到声音再从新通电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油门推到最高,同电,听到声音后,(不断电情况下)等两秒再把油门放到最底,听到声音再从新通电试试看,

曾经也是这样设置过

网友:
如果两个电调都这样那就是设置问题,(不可能两个都挂掉吧)呵呵,如果一个那就是电调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说得..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
不能开熄火等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油门推到最高,同电,听到声音后,(不断电情况下)等两秒再把油门放到最底,听到声音再从新通电试试看,
按你的方法试了,油门推到最高,同电,听到声音后,(不断电情况下)等两秒再把油门放到最底,这时有没有声音了,(熄火开关也关了),这时我怎么办????

楼主:
 两个电调又是同上,昏了,各位大侠,我问问,电调不能设置和控有关系吗???????????

网友B:
LZ的操作方法没错,是不是要把油门反向

网友:
朋友送了我一个XXD50A  但是是透明热缩包的。。。话说好象是自适应的,我没有设置直接用4S电池。。自适应电池片数。。。新手,没设置过电调,买的唯一一个电调还是别人设置过的2手35X,不知道还要设置什么东西。。缓启动?

楼主:
我想设置油门缓启动,但是商家说能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操作方法没错,是不是要把油门反向
油门反向和左右手油门有关系吗?我的是左手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买的XXD H50A直机电调不能进入设置是什么原因,9月20日购买的,到家后开始试电调,我的控是JR9X2,程序是打开发射机,把油门推到最高点,然后接通电调电源,这时听见一声音乐的响声,此后就无音讯了,请问各位,这 ...

吧你的油门通道最高行程调到110%看看能行不。

楼主:
刚试了,也是没反应,我都昏了,看来只能用在固定翼上了,我一下子买了两个,头痛

网友:
我靠,还真有这问题,我朋友的XXD50A也是这问题,丢给我弄半天也搞不掂,现在在床底睡觉了

网友:
欢迎进火坑哈哈

网友:
不能设置拿能不能用呢?

能用吗?

网友:
XXDH50A有些电调是没有设置的(自动适应)。有些是有设置的。楼主的那个H50A应该是没有设置的那个型号

楼主:
这样呀,是不能设置的电调,看来只能让它放纵自由了,不过我又买了个好赢40A的电调,不过货还没到家,40A的电调能不能过热呀

网友:
你在看看你的油门是不是反向啊,熄火油门开关要开的啊

网友:
 熄火开关是不能开的!!!

网友:
我试过开了熄火开关能行的,XXD我认识厂家。

楼主:
24楼的朋友,你有XXD的厂家联系方法吗?我问问,不搞明白老是心里没底。

网友:
 XXDH50A电调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有没有厂家的人给解释一下。叫遇见问题的朋友好友好脱离苦海

网友:
提问:没米之人都用XXD,这是为什么呢?
回答:耐操 累得你满头大汗

网友:
 这就是:可恶的卖家:乱宣传的结果!
俺,最初看见某个卖家页面上写的有123456
项设置功能,结果买来一测试根本没有任何
可以设置的功能:就和楼主一样的效果!
俺立刻退货,损失了10元邮费!

俺又看见一个‘模友之家’信用度有1万多,
这次俺买之前,在旺旺上再三询问:有没有
网页上描述的6项设置功能??对方答复说:
没问题!——结果买回来还是没有任何设置
功能。俺就又退货了!!给了个‘中评’!!
本来真的想给个差评的!!— —太气人了!

楼主:
 现在,朋友对我说,叫我拿这个(XXD)电调练技术,不是油门线性不好吗?你就用手找,等你熟了就是高手了,原来(XXD)电调是这么理解的,现在只能接受建议了。电调什么也不设置,装上就用 希望我能练就一手硬功夫

网友:
不知道LZ是否打开了接收机电源。此电调是不能给接收机供电的,接收机需要单独的电源供电。我也这个电调,一切正常,感觉还不错。

楼主:
请30楼的朋友说的详细点好吗?谢谢,你这么一说我又燃起了一点希望

楼主:
好险呀!!!居然飞机在我家屋里飞起来了,我不设置了,打死我也不设置了。接收机单独供电,我感觉不成立,我给接收机接了单独的电,然后推油门到最顶上,再接通电调电源,,飞机居然飞了,吓死我了,你说的和说明书是一样的,我认了。

网友:
我本来也想买这款呢,看来得重新考虑了

网友:
你仔细的在研究下说明书,在确定下各个部件是否连接正确,再按步骤进行设置。应该能行,我就是和你一样的电调,为什么我的可以呢?XXD H50A

楼主:
设置方法:

切断电调主电源,打开发射机,接收机电源。把发射机油门推到最大,连接电调主电源等待提示声音,上电提示声音:∮∮,进入主选单:

       1.∮-为电池种类和数量项目选项

       2.∮--为油门控制选项

       3.∮---为电调工作模式选项

       4.∮----为动力基本特性调整选项

       5.∮------为提前角选项

       6.∮-------为PWM选项

听到需要进入选择的选项时,油门拉到中间位置进入子菜单进行相关的设置。
我就是按这个步骤做的???《切断电调主电源,打开发射机,接收机电源。把发射机油门推到最大,连接电调主电源等待提示声音然后就没动静了》,我真的很难理解!!!

网友:
我的电调质检声音是3快速声音,然后在3慢速声音,就没有了,,不知道和你的一样吗,我加油门电机不跟油门一起转,是转一下在狂转,本来已经投诉卖家了,想想问了他好多问题,就又撤消了,以后买东西注意,不行就给个差评,他还会退你钱的,有些淘宝卖家都是花钱买好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方法:

切断电调主电源,打开发射机,接收机电源。把发射机油门推到最大,连接电调主电源等待提示声音,上电提示声音:∮∮,进入主选单:

       1.∮-为电池种类和数量项目选项

       2.∮--为油 ...

终于能设置啦!这款电调线性如何?温度高吗?

楼主:
楼上的,你没看清楚,电调还是不能设置,我也不设置了,就等着把这两个电调烧了呢,恶梦才算结束

网友:
  这个 XXD 的电调,,软件版本明显是很乱的!!!____有的人买的,,可以做设置...

有的人买的,,就不能做设置,,只能"正常使用"而已...
估计是"偷工不减料"的原因,,,硬件都做完了,,按理说:COPY
软件是可以不计较成本的,,可问题就出在"单片机"上,
同样功能,同样引脚的单片机,,有的 ROM /RAM 容量大,有的就小.
没有设置功能的XXD肯定是用的容量小的单片机,成本低2,3元而已.
这却害苦了购买者...因为设置软件消耗的ROM空间也相当大...
于是ROM小的只能保留基本功能____所以,就出现了,这一派乱像___

网友:
幸好没用到这个电调

楼主:
XXDH50A电调用起来除了油门线性不好,别的感觉也不错,我主要想设置换启动程序,既然没这功能,就不设置了,我当时买了两个电调,送人一个,自己留一个玩固定翼很黄很暴力

网友C(2009-10-30):
楼主,我们是同命相连了,我也是买到这种该死的电调,而且我还把蒙皮剪掉重新包了,估计退不了了!!!
XXD,搞什么飞机!!!以前买的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