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能用4s锂电不?

楼主(2009-09-28):
突发奇想了:
我的450segf,原厂
电机
电调,看说明书上写的电压支持到14.8v,也就是14./3.7=4,不过锂电满电后4.2v,4s就是4.2*4=16.8v,有些高了,不知道电机电调吃不吃得消~不知道能不能上4s的锂电呢?有没有用过的模友说下可行否?谢谢~~

网友A:
不在于450能不能用4s,在于你的调头能不能上4s,如果能就可以,不能就不行

网友B:
可以的,要用支持4s的电调,容量在1500-1800即可

网友C:
我6S都用过

网友D:
现在6S时代来了``

网友E:
突发奇想了:
我的450segf,原厂电机电调,看说明书上写的电压支持到14.8v,也就是14./3.7=4,
楼主这样的理解才是正确的。
亚拓的35x电调是可以上4S锂电的。

网友F:
电调支持当然就可以上

楼主:
谢了,那么油门曲线是不是也要调得低一些呢,要不然会不会转速超级高~~呵呵

网友G:
用4S的话BL35X虽然支持, 但它的内置线性BEC负载能力下降(说明书上有写), 建议搞个外置开关BEC

网友H:
感觉 最好是 用3S 的A123 配 KV4100到4400左右的 电机 最合适
动力十足 留空时间10分总以上 (一般分123 我第我不看时间 只管飞到没电)
配置 大致这样最合理 KV4300左右的电机 3sa123 电调40A 以上 虚标的绝对不行至少40A 小齿轮 用11齿或12齿的
这是最理想的

网友I:
有点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