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莫明的450飞在空中抖动 请教解决!

楼主(2009-09-28):
大家好~!请问我的450飞到空中就抖动,不算很厉害;但就不稳定~!
开始以为是练习架的问题,后来熟练了没用练习架还是抖动,
后来有朋友说是
陀螺仪
,又由JB-08 换成 GP750+DS420 问题还是存在!
又有师傅教油门曲线与桨角的配对问题,也尝试了很多遍;
现在搞得头大了.
更在调试的时候把接收都给烧了~!真倒霉!
请教各位,有没有遇见过类似的情况?
各位大虾有没高招? 请教请教~~!

网友A:
看看尾传动齿是不是往上跑磨大齿盘了?再有就是提高转速试试看?

网友B:
不飞的时候打舵?
如果也是。那是控的问题吧。不过看样子LZ的控应该不错。

网友C:
请先检查旋翼头螺丝
其次是主轴横轴是否弯曲
再其次是各齿轮隙是否恰当

网友D:
LS说的都对
还有叫老鸟帮现场检查一下

楼主:
好的~!先按上面的高手高招先试试先!
先试为谢~!

网友E:
楼上真的才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吧?说的都是鸟语!

网友F:
没时间陪老人,就送他们狗吧

网友F:
lz别哭了,泪水改变不了任何问题,你要改变的是自己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的指点,问题解决了~~!
主要有以下问题:
1.十字盘上的Y型连臂太紧;
2.主轴的确有点弯曲;
3.尾传动皮带太紧,副齿盘转动不畅;
4.副翼加装重锤!
目前悬停还挺平稳的~!

网友G:
学习了,以后出同样问题,先检查主轴,十字盘运行顺畅否,皮带

网友:
尾巴抖吗?我的以前也莫名其妙的追尾,最后把电机给烧了,冲缠线圈后OK,建议换下电机试试,还不行就用替换法一个个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