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个菜问题

楼主(2009-09-28):
用90伏直流电可以驱动洋垃圾吗,一直闲置个银行用的大UPS,有个给电瓶充电的端子,输出是90伏直流20A,不知道能否用它来做洋垃圾的电源,大侠们别见笑啊,呵呵

网友A:
你看到的那个端子,其实就是个接电瓶的,ups对外供电的时候,那里是输入电瓶里的电流的,当ups正常工作的时候,那里是给电瓶充电的,所以可以当220转110的电源

网友B:
可以用的,等于调速了,一点点不一定能感觉到。而且直流90V用在交流串激电机上要比90V交流的更好,所以不一定能感觉到差别。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可以搞台垃圾试试了。这件大家伙终于有用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