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4若干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28):
本人有一四通控,右手油,在G3.5里面玩直机或固定翼一切正常。但在G4里面玩固定翼是正常的,但玩直机油门没有反应,通道我都映射好了应该没有问题。
1.听说G4里面直机都是左手油门,有这个说法吗?难道要改左手??
2.四通的控在G4里面是不是不能玩直机或3D?要六通的控??

网友:
你从新设置一下控啊

楼主:
ls,我1-4通道跟你设置的是一样的啊!我全部直机都试了的,只有两架但桨机和一架双桨机能玩,是不是我是四通的控就不能玩3D直机?

网友:
第七通道 打钩

网友:
七通反向勾上

网友:
我的能玩啊  所有的机机  都行  我也无视四通的控   其实在模拟器上 只要是三通以上 就行了 就连我的双振动手柄 都能玩  嘿嘿

楼主:
楼上几位,谢谢指导,第七通道打勾后可以玩了,再次谢谢了!
不过,还想问一下为什么第七通道打勾才能玩?

网友:
第7通道不打勾也能玩,按一下第7通道在键盘上的组合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