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机的旋翼是带动力的吗?

楼主(2009-09-28):
偶尔看了一下 ,没有看到旋翼下有动力设备,只有两个舵机推杆,但是飞友们 的视频 旋翼都是转的很快的,难道有动力?  抑或是前头螺旋桨的气流带动的???

网友A:
旋翼如果有动力的那就是直升机。旋翼机的旋翼就如你所说,是靠外来气流带动旋转,在旋转的同时为主机产生升力,而不是主动转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无风的时候旋翼机要滑行一段路程才可以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翼如果有动力的那就是直升机。旋翼机的旋翼就如你所说,是靠外来气流带动旋转,在旋转的同时为主机产生升力,而不是主动转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无风的时候旋翼机要滑行一段路程才可以起飞。
          說得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翼如果有动力的那就是直升机。旋翼机的旋翼就如你所说,是靠外来气流带动旋转,在旋转的同时为主机产生升力,而不是主动转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无风的时候旋翼机要滑行一段路程才可以起飞。

正解,旋翼机全称应为自转旋翼机

网友B:
貌似也有辅助动力旋转的吧?
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也有辅助动力旋转的吧?
路过。。。

那个不是辅助动力,是预旋,为了进一步缩短起飞距离

网友(2009-12-14):
自旋非常神奇啊?

网友:
是靠风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