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航线时开3D模式容易还是不开容易还是一定要开3D

楼主(2009-09-28):
问问入魔有点时间的在飞航线的,或航线飞的很好的在飞3D的了。
练航线时要开3D模式吗?开3D和不开3D飞航线什么区别吗?

什么是飞航线?
一般在你练会了4面悬停后,你就要开始指挥直升机绕各种各样圈子,包括往返飞行,

网友:
开3D很费电也...如果你不是要带上正滚横滚之类的有带旋翼面翻转的动作没必要开3D吧
3D就是具备负升力的能力而已,在正悬停的时候和普通模式原理基本没差啊

网友A:
而且开3D还不能用木桨了

楼主:
本人忽略了开3D很费电这个

我知道了。飞航线都不会开3D的。
除非风大。拿飞航线开3D保险吧

网友B:
如果你打算开始练习 筋斗 倒飞 横滚之类的直升机3D特技动作,建议你训练3D模式的航线飞行,就是开着3D作平飞。这样可以训练你在3D模式下的感觉,为以后真正去 翻 作准备。

3D模式确实废电,450 的话 5分钟左右吧,看你电池的情况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开3D还不能用木桨了

这话不能乱说

网友:
你开一回就知道了

网友:
你可用非常柔的“3D”曲线来飞航线。

网友:
不是可以有sport模式和3d模式两种吗,sport航线应该灵敏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打算开始练习 筋斗 倒飞 横滚之类的直升机3D特技动作,建议你训练3D模式的航线飞行,就是开着3D作平飞。这样可以训练你在3D模式下的感觉,为以后真正去 翻 作准备。

3D模式确实废电,450 的话 5分钟左右吧, ...

说的有道理。我常常开3D来飞,4分钟就4分钟。感受下机机窜上窜下的那种速度也爽呀。

网友:
3D模式和普通模式最大的差别就是油门的手感吧?油门行程减半以后要稳住不是一般的难。所以飞航线当然是Normal模式容易。

网友:
我用的是A123电池,在厂里悬停也用3D模式,时间和普通模式一样8分钟
这样不容易丢掉手感,还有经常听3D模式的声音听惯了不容易紧张,哈哈

网友:
对 谁都会背叛只有狗狗不会背叛自己

网友: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彪焊的回复

网友:
3D千万别用木浆。。。转数逼近木浆性能极限了·

网友:
3D只是一种模式。如果里面仍然按一般模式设置的,那肯开不开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如果要学3d就开3D模式

网友:
3D爽呀,一开3D肾上腺素水平就增加,不习惯的时候甚至会手抖,不开3D只飞飞普通航线会少很多乐趣的。

网友:
我飞高速航线的时候分辨不出来是3d模式还是悬停模式,当急停的时候,普通模式油门收到低会迅速抬头升高十来米

网友:
航线没必要3D 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