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滤波电路的制作

楼主(2009-09-28):
我新做的翼龙本来打算挂两块电池,不过感觉太重了(2200mah+900Mah)。自己DIY电路的话应该用什么规格的电容、电感呢?
坛子里的帖子看过了,不过还是有点不太懂。摄像头和发射都是12v的

网友A:
这个滤波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可以飞起来 飞起来也很稳 就是要助跑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滤波干什么用的呢?

给发射和摄像头供电滤波啊,否则直接接动力电池会有干扰条纹的

网友:
先正极串连一个 1000mh电感 , 再并联一个 16v 1000uf电容

网友:
大电容并小电容 串电感 就ok  纹波大小 要看你的电流大小 具体有公式的 不过 一般不用

楼主:
搞定了,先串再并,100uh电感+2200uf电容,没波纹了。
一开始焊反了,先并后串,没效果。

网友(2010-01-06):
这个滤波是在电池一端做还是在什么地方做呀???

网友:
滤波图

滤波图

网友:
这张图上所示的仅仅是加电容滤波吧,电感还需不需要???

网友:
这样来看,主要是把共用电升压模块输出后的电源进行滤波,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对 不要电感
只有和动力共用电情况下 需要升压模块

网友:
怎么弄到升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