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DS800陀螺仪稳定性问题

楼主(2009-09-28):
我的飞机装的是KDS800
陀螺仪
,不一样的
电池
会表现不一样,动力效果好的电池锁尾更好,在动力差的电池飞不追尾,换动力好的电池后飞会追尾。还有时不时出现追尾。现在飞机感度45有时都追尾。请老鸟赐教。

网友:
那是因为动力好了,转速就高了,这样子,感度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尾舵变灵敏了,相当于感度提高了,所以需要降低感度

网友A:
用数码舵机会感觉很不一样 还有要调到所谓模式 futaba是0~100%锁尾 -100%~0非锁尾模式 我以前都是调的非锁尾模式 所以尾巴总是偏 后来换了数码舵机偏的不离谱了 最后无意间看见篇文章才知道原来控上面设置错了 最后换成锁尾模式飞航线 第一次感觉原来450这么容易飞呀

网友B:
我也有lz的同感,我用新电池的时候,就感觉KDS800必须降低感度,尾巴才不会来回摆动。
FUTUBA 必须将将控感度调至大于0才行,而JR的必须大于50才是锁尾,低于则是非锁尾。
其他的孔没有用过,不知道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