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 2.4GHz DSMJ 7通道遥控器陀螺感度调到100没有反应

楼主(2009-09-28):
JR DSX7 2.4GHz DSMJ 7通道遥控器陀螺感度调到100还没有反应,请高手指点!!(用的是401  锁尾舵机 是9257)

网友:
没反应是什么意思,如果是高速自旋的话把陀螺仪上的反向开关换个方向试试。
另外,一般来说jr的用电直70左右就可以了,太大了会追踪(尾巴左右摆)

网友A:
看一下,我的贴子,能不能帮到你。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54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我的贴子,能不能帮到你。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5411

确实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