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轴陀螺的平衡仪

楼主(2009-09-29):
有人能解释一下平衡仪的原理吗?是指采用三轴陀螺仪的那种,如HeliCommand和KDS Flymentor。

看似内部是三个高速旋转陀螺,分别负责Aileron、Elevator、Rudder。但这些陀螺都只能保持方位,又它们又如何识别并保持水平呢?

莫非内部还有一个重力感应装置,来确定水平吗?但如果有重力感应装置的话,负责水平的两只陀螺(Aileron、Elevator)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
我只听说kds的平衡仪里面 有3个感应器 而且带了 陀螺仪  和 混控功能 ,...

网友A:
其实  这个不能算 完全的平衡仪   不过能起到一定的平衡效果
3轴陀螺仪 起到的是 安之前的 姿态 水平参考 来调整机器的动向  能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 但不能完全座位平衡仪来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能解释一下平衡仪的原理吗?是指采用三轴陀螺仪的那种,如HeliCommand和KDS Flymentor。

看似内部是三个高速旋转陀螺,分别负责Aileron、Elevator、Rudder。但这些陀螺都只能保持方位,又它们又如何识别并保持 ...

陀螺仪初始化的时候必须保持水平,因为它会记下这个位置,作为它所知道的“水平”。因为它的传感器能够感知到三个轴的转动,所以通过积分能够知道偏移量,然后计算出反向补偿,修正回到水平。这个和锁尾陀螺仪的原理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只不过是多了两个轴而已。

现在模型用的陀螺仪,很少有用“高速旋转”的机械陀螺了,大多数是用高速震荡的晶体或者微米级别尺寸的微机械来感知运动。

HeliCommand好像是用红外传感器的。因为大地和天空的红外特征不同,所以能够通过用检测地平线的方式保持水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  这个不能算 完全的平衡仪   不过能起到一定的平衡效果
3轴陀螺仪 起到的是 安之前的 姿态 水平参考 来调整机器的动向  能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 但不能完全座位平衡仪来使用

当然可以。这个就是平衡仪。

三轴陀螺/积分的平衡仪的缺点是会有积分误差,随着时间累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这个就是平衡仪。

三轴陀螺/积分的平衡仪的缺点是会有积分误差,随着时间累计。

如果想长时间平衡飞行,这种平衡仪是否能够达到?
我的计划是用它来做航拍和FPV的,如果自身没有主动识别水平的机制,只靠“记忆”之前的位置,那么有点担心长时间飞行的平衡效果会因误差的积累而改变,比如飞10分钟、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  这个不能算 完全的平衡仪   不过能起到一定的平衡效果
3轴陀螺仪 起到的是 安之前的 姿态 水平参考 来调整机器的动向  能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 但不能完全座位平衡仪来使用

红外线平衡仪像Co-Pilot II,能够自己辨别水平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红外线平衡仪像Co-Pilot II,能够自己辨别水平么?

可以,但是比较难调,最好有老手帮忙。

另外多说两句。航拍据说最好用红外平衡仪,因为三轴陀螺+光电传感器的平衡仪就像玩具,高空的效果很差。另外您好像玩450的时间不长,建议您先不要考虑航拍或者FPV。这个是无底洞(450的投入可能只相当于1%),您最好先玩一段时间450再慎重考虑。真的玩FPV,直升机貌似不合适,最好是固定翼。航拍,450也不行,需要600以上的大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比较难调,最好有老手帮忙。

另外多说两句。航拍据说最好用红外平衡仪,因为三轴陀螺+光电传感器的平衡仪就像玩具,高空的效果很差。另外您好像玩450的时间不长,建议您先不要考虑航拍或者FPV。这个 ...

谢谢你每次耐心的解答,对新手非常有帮助!

那么FPV以后再考虑。我是想在KDS平衡仪或其他几款10002000元价位上的平衡仪,希望能达到长时间+高空平衡,如20米以上的高空,悬停10分钟以上。能否请兄弟解答一下这些疑惑:

1KDS的“水平位置设定”,是要在飞行的过程中由我自己先悬停好,然后平衡仪才能继续“保持”这个水平状态吗?还是在地面设定好“水平”,甚至在家里设定好,拿出去就可以随便起飞了呢?

2KDS的性价比突出,但不知在高空(20米,2级以下风)能否达到10分钟的平衡,因为按我理解KDS既然没有水平识别能力,靠记“记忆的水平位置”,晃来晃去之后难免有误差吧?
3HeliCommand 3D也是三轴陀螺仪的,它是否也不具备水平识别能力呢?它有红外水平感应吗?

4、对于红外线平衡仪,像Co-Pilot II之类,能否实现很高空平衡?像30米、50米,随着地面距离的增加,红外平衡效果是否会显著下降?大约能保持到多少米高度?

5、那些搞航拍的,动辙上到200米海拔,使用的又是什么平衡仪呢?

希望兄弟能帮助推荐一下,小弟感谢在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每次耐心的解答,对新手非常有帮助!

我是想在KDS平衡仪或其他几款1000-2000元价位上的平衡仪,希望能达到长时间+高空平衡,如20米以上的高空,悬停10分钟以上。能否请兄弟解答下面这些疑惑:

1、 ...

首先要告诉您我没有玩过平衡仪,不过对航拍和FPV比较感兴趣所以在航拍板块潜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水。所以我的理解都是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和潜水听到的别人的经验。

KDS的平衡仪和HeliCommand的三轴平衡陀螺仪基本差不多,低空的性能还可以,主要是因为有光电传感器检测相对地面的运动,但是飞高了光电传感器就没用了。其实这些平衡仪面对的主要挑战不是不水平,而是漂移(其实也可以说是轻微的不水平造成的)。因为有细小的不水平,或者受风的影响,平衡仪控制的飞机免不了要漂,红外的也不例外。三轴陀螺的只要在地面初始化完成,基本就可以保持平衡了,积分误差在十几分钟的飞行当中应该可以忽略不计。

红外平衡仪的优势在高空。因为高空没有地面附近复杂的红外干扰,所以稳定性好。相应的缺点是在低空效果不好,室内根本不能用。但是航拍用红外的居多,因为看重高空性能,最主要是防抖。

450航拍不现实的地方在于载重量。极限载重800到1000克,实用载重估计在400克以下,很难装载像样的摄影、传输和稳定电子设备。另外空载飞行10分钟以上都困难,更别说带着沉重的负载了(机动性差很容易炸鸡)。

网友B:
另外提一句,我看到的CoPilot平衡仪好像要么不支持CCPM,要么是自带接收机(PPM)的。这个容易理解,因为平衡仪是操纵斜盘的,从控接收到混控好的CCPM控制信号,然后再解开,再混控……肯定很麻烦。各种平衡仪,都有各自的短处,目前还没看到一个各方面都满意的。

KDS的平衡仪,新手买一个减少炸鸡还不错,搞航拍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提一句,我看到的CoPilot平衡仪好像要么不支持CCPM,要么是自带接收机(PPM)的。这个容易理解,因为平衡仪是操纵斜盘的,从控接收到混控好的CCPM控制信号,然后再解开,再混控……肯定很麻烦。各种平衡仪,都有 ...

谢谢你的分析和解答,仔细学习了,以后还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