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调电机都很热...

楼主(2009-09-29):
YT450se
ZTW40A电调
XXD43XXKV
电机
A123 3S1p
航线9分多钟..
飞行结束
电池
电调 电机都很热...
是我的螺距曲线太高了??
是按照推荐的 -2 +5 +9 来设置的...
这正常么??点解下

网友:
3s123能飞9分钟,说明安装没有大碍,不知道你说的很热是多热,反正我飞lipo电机电调感觉不到什么温度,电池比较热

网友A:
9分钟?电机多少KV的?

网友B:
9分钟了你还想怎样.......

网友C:
低压高流大KV,发热正常

网友D:
我的lipo电池一样热,悬停

网友E:
热,很正常。

网友F:
你的配置推荐你用大一点的电调,我的铂金就是太热了没有再用A123电池

网友G:
我的GL450 飞5分钟电机电调就不能摸了,但是电池还可以至少飞2分钟。为什么电机电调会这么热~~~

楼主:
我这电机 4380KV...
曾经用过朋友的60A电调 也是热...
感觉应该是自己的设置问题...

网友H:
因为A123放电比较厉害,所以会热

楼主:
大家都热 .....
这就正常了
嘿嘿

网友I:
我估计目前的话,你机机至少有3个地方要改
马达换成3500~3800之间就够了
曲线没调节好
电池还是用lipo混合物的好。

网友J:
我的gl450b 飞12分钟 用的3e的电池 银色的 飞下来 电调 马达 手可以长时间接触 估计50-60度 电池 温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