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毛腿手机充电器可以充1S电池吗

楼主(2009-09-29):
订的1S单充电板和月饼们还在路上,假期之前肯定收不到了。找到一个飞毛腿手机
充电器
,不知道能否临时应急一下冲1S 200MA的
电池

网友A:
可以充啊,我以前用过诺基亚原装的充电器给电池充电,接上万用表实时测着电池电压,合适了就OK!!
用万能充完全可以给电池充电,不过万能充电流较小,速度慢点,精度也差点,不过没关系啦,能用就好!!

网友B:
临时应急一下问题不大!
不过建议用万用表量一下万能充的输出电压
一般万能充顶多用个431做基准,有时候质量不好的时候误差巨大!

网友C:
那种自动正负极的万能充不好!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临时凑合一下就行,充电板节后就到了

网友D:
按标准,200MAH的电池充电电流最大为200MA,一般万能充的电流都比这个大。

网友E:
临时凑合用用可以。1S的电池一般都不贵,我用的1S电池都是10块钱左右的,所以都用大电流充,图个快,充坏也不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