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问一下 6EXHP飞004 遥控怎么调

楼主(2009-09-29):
你好。问一下 6EXHP飞004 遥控怎么调 ,老感觉没以前的原控好遥控,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A:
调到普通十字盘模式,然后取消尾舵混控,再设置正确的舵机和油门方向就可以飞了。

网友B:
3810的控也可以这么设置吗 ?

楼主:
取消尾舵混控 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