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舵机的多少克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9-09-29):
一直没有搞懂9克阿什么的是什么意思

是性能参数还是仅仅是型号

网友:
9克是重量

网友:
舵机重量

网友:
如果说多少克,那一定是指舵机的重量,如果说多少公斤,那是指扭矩千克厘米

楼主:
谢谢啦!终于可以“死个明白”了,哈哈~:loveliness:

网友A:
搭车请教一下,为什么一般舵机都说重量,不说尺寸呢?
要论安装的话,我觉得尺寸应该更重要呀。舵机尺寸有没有什么规范呢?

网友:
楼上问得好呀,楼下的来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搭车请教一下,为什么一般舵机都说重量,不说尺寸呢?
要论安装的话,我觉得尺寸应该更重要呀。舵机尺寸有没有什么规范呢?

我也有这个疑问,不过后来想了一下,舵机的外形尺寸应该是有几个标准的吧,不然就失去兼容性了,那样子的异型舵机估计没什么市场(特殊用途除外)。
具体的规范继续等高手帮忙解密~!

网友:
舵机有这几个参数: 1. 速度----就是舵机输出轴转过60度所要的时间,如 0.11S/60度。 2.扭矩------如 2.2kg.cm.  3. 工作电压-----一般舵机的电压是4.8V或6.0V。 4. 重量------微型舵机的重量一般为9克(450斜盘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请教一下,为什么一般舵机都说重量,不说尺寸呢?
要论安装的话,我觉得尺寸应该更重要呀。舵机尺寸有没有什么规范呢?

尺寸比较难记住,数据太多了,譬如说12*24*46mm,比较难记住。
相同重量的舵机尺寸基本上差不多,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