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3桨的尾旋翼吗?

楼主(2009-09-29):
有3桨的尾旋翼吗?以前好像看到过的,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以前SJM有过,后来没了。看来还是被市场淘汰了。

网友A:
请问一下,我用3桨的尾桨来为我的丘比特V3锁尾,有没有必要?

网友:
3桨的好像帅很多哦

网友:
重好多呢 用在V3上的话我看桨得加长 电池板还得往前头移 电池得用11.1V的 整体看来估计快赶上450的尺寸了

网友:
重量大了,尾管可否短一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我用3桨的尾桨来为我的丘比特V3锁尾,有没有必要?

这里有很多问题。

首先我看到的三桨都是金属六通电直用的变矩尾桨,Cupid肯定不能用。塑料的定矩桨,合适的大小好像还没看到过。也许可以看看固定翼用的桨。

用三桨的话,因为桨叶增加了,所以锁尾能力肯定加强。但是也因为桨叶增加了,配平以及调节双桨(貌似一般没有这个问题)的难度增大了。因为尾桨的转速一般为大桨的6倍左右,所以平衡更重要。因此除非所不住尾,没有必要换三桨。

网友:
可以的话,我会搞一个来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3桨的尾旋翼吗?以前好像看到过的,现在找不到了

 Helibest.com(飞行机器网)
http://www.helibest.net/rc/vh-class.asp?aid=96&nid=608

网友:
有,淘宝有卖

网友(2012-01-21):
有呀,好像那个华科尔4F180,就是3桨尾旋翼的

网友:
华的180好像就是3桨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