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的问题

楼主(2009-09-29):
我想把我做的船模用LED装饰一下,具体是这样:10颗3V的LED,用一个9V的干电池供电。可自己不会设计电路,求高手给设计一个,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我做的船模用LED装饰一下,具体是这样:10颗3V的LED,用一个9V的干电池供电。可自己不会设计电路,求高手给设计一个,谢谢了。

五块钱到广买一个闪光魔棒
连钮扣电池,LED(5个),控制频闪电路(4模式),全有了

网友:
9V干电池? 容量不太吧  还是用锂电吧

网友:
所有LED并联连接,用两节干电池供电即可!~

网友:
9v干电池应该是方形的一个啦,不是用5号电池组的。
每3个led串联,再3组并联,可以用9个,另一个就算了吧。

网友:
三串三并

网友:
我喜欢AKANISHI

网友:
lz不哭,幸福在泪水之后等着你

楼主:
9v干电池应该是方形的一个啦,不是用5号电池组的。
每3个led串联,再3组并联,可以用9个,另一个就算了吧。

这样接的话,电池的容量够吗?别几分钟就没电了。

网友:
五块钱的闪光魔棒能闪一个多月

网友:
LED先看看是什么颜色的,白蓝色色电压一般3.2-3.6v,红色黄色的电压才2v多点。
最简单的办法是白光LED3串3并直接连电池就行,9v的干电池可以用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