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火鸟402的所有设备能做纸飞机吗?

楼主(2009-09-29):
火鸟402实在飞不好,想拆下来用KT版做飞机,能做纸飞机吗?请老鸟指教?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个人认为,掌握好重量,大小等因素。应该可以尝试的

网友:
无法用。火鸟402是两通道少一个通道。

网友:
纸飞机机翼效率比较低,尺寸也小
火鸟的桨有7英寸,按标准纸飞机来做怕是装不下
修修吧,火鸟402还行,我这里有位航模教练拿它休闲飞,一直飞的很好
配件坏了可以买,也可以自制
火鸟的机翼用单层KT+5mm竹竿(取自大号烟花撑杆)足够了,不一定要买专用机翼。就是怕摔,一摔就碎,但如果平稳降落能用很久,关键是便宜,我训练时用过
402应该是白色那款吧?主翼有加强,应该还算结实。只要修的不过分,不超重,一般都飞的起来。

楼主:
哦。谢谢4楼的回答,只是感觉火鸟的电机座老是容易坏,机头多次着地摔了,重心就不稳定了

网友A:
电机座?这里还挺结实的啊,印象中内侧还有金属片加强...
机头也很结实,最多是局部凹进去点,顶出来就好了,不至于影响重心吧?
机头的泥土要在起飞前擦干净,可能是这个原因影响了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这里还挺结实的啊,印象中内侧还有金属片加强...
机头也很结实,最多是局部凹进去点,顶出来就好了,不至于影响重心吧?
机头的泥土要在起飞前擦干净,可能是这个原因影响了重心。

恩,是的阿,就是凹进去了,本来刚开始手里滑翔实验重心很准的,结果摔机多次,机头就下来了,我只能在屁股后面加了小铁块来平衡,但是重量就增加了哦,动力就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