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m内径轴承

楼主(2009-09-29):
请问哪种5mm内径轴承的精度比较好?做42步进电机的延长杆。有好几种5mm内径的轴承,不知道用哪个。请懂行的给说说。

网友:
5MM的.买普通那样的就行.滚针没普通样的精度好

网友A:
老式硬盘里的音圈电机上的轴上有两个,就是不好取,但是精度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式硬盘里的音圈电机上的轴上有两个,就是不好取,但是精度很到的

好办法!

网友:
精度?说法不是很准,如果想要间隙小点的话,并且径向和轴向不是很吃力的话,可以买深沟小游隙,如C2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