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做了个平衡冲 用三片3060

楼主(2009-09-29):
问一下 怎么连接A123  3S电池

楼主:
三个独立的3060电路  能公用一组5V电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独立的3060电路  能公用一组5V电源吗?
不能,必须要用三个独立的5V电源。否则就短路了

楼主:
那位兄弟   能否画个充电器到电池接线图我 多谢!我是用了三个独立的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