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等解答:DSX7能完全控制KDS 3D防飘平衡仪吗?

楼主(2009-09-29):
我的控是DSX7 2.4G,即将入手KDS平衡仪,但研究了半天,始终没搞清楚怎样在控上调整KDS平衡仪感度。原因是DSX7只有一个空闲的2段拨杆:AUX2,而且在菜单的AUX2中好像也没有什么感度调节的选项。

究竟怎样用DSX7来控制KDS处于平衡、关闭、定位模式?或者能切换其中两个模式也能凑和啊。在控上又如何来调整平衡的感度呢?

急等回复,望老手指教!!!

网友A:
当然有感度了,GYRO SENSE,可以连续调节,不需要开关,和飞行模式绑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感度了,GYRO SENSE,可以连续调节,不需要开关,和飞行模式绑定

如果用GYRO SENSE调节“平衡仪感度”的话:
(1)尾陀螺仪的感度用什么调节呢?
(2)左上角的F.Mode开关虽然是三段的,但它能绑定的Gyro Sense值只有两个,也就是说,只能使用在平衡模式、定点模式、停止模式之中的2个。有办法能使用三个模式吗?我是想在空中切换状态。
谢谢!

网友:
没玩过JR,说下我在10c里的设置,看能不能帮到你:
1.将CH7与一个三段开关相关联(我用的SW C);KDS平衡仪的感度线(蓝色)接CH7。
2.在10c的“GOVERNOR”定速仪设定项里,设定通道为CH7,同时设定UP、CENTER、DOWN三项的值分别为85%、50%、15%,对应的KDS平衡仪感度分别为-70%、0、70%,即对应为平衡、手动、定位三种模式。可以在空中切换。我练对头悬停时,最紧张的就是将机机从对尾调到对头这个过程,所以这时先开平衡模式,等转过来后就切换到中段全手动模式(相当于不用平衡仪)。当然练了几次熟练之后就可以直接在手动模式下对头了。

网友B:
“感度”是通过感度线所接到那个通道的当前输出量来定的。

在开机菜单里选gear-》gear,把感度线插到gear通道
gear通道的两个行程就对应于gear开关的两个位置。而这两个行程的输出就可以用来控制陀螺仪平衡仪的两个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是通过感度线所接到那个通道的当前输出量来定的。

在开机菜单里选gear-》gear,把感度线插到gear通道
gear通道的两个行程就对应于gear开关的两个位置。而这两个行程的输出就可以用来控制陀螺仪平衡仪的两 ...

多谢老金,帮我弄明白了Gear感度调整。同理,用AUX2那个空闲通道,也能做感度调节吧?

按上面办法,是实现了平衡仪双段切换,还有什么办法让DSX7能实现平衡仪三段切换么(定点、平衡、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