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 关于 LAMA四合一改船用的问题

楼主(2009-09-29):
请教各位,现在有0404控一个 E-SKY 0705B四合一 一个,想装到船上玩, 不知能否改出可以实现前进、后退的功能?   船是双电机  我还有个E-SKY8g舵机~~

哪位热心模友能够上图指点就更好了   ^-^

网友:
不能后退 因为不是双向电调  一般船也没用后退功能!装船一般还是用舵机转向吧~~用双电机转向不爽!

楼主:
那我可以不可以用升降舵的通道直接控制一个舵机  舵机用机械的方式与齿轮箱链接  摆过去齿轮让螺旋桨正转 摆回来反转  就像离合器的意思     呵呵 搞复杂了~~

楼主:
单独用?   希望你说详细点   呵呵   菜鸟我也想多学习学习

网友A:
1: 0705B是由一个标准的6通接收机和1个三合一电路板组成的,你拆开0705B,把2块电路板分开,只用接收机就可以用在船上(有晶体的那个板子就是接收机)
2"楼主的意思是想"舵机用机械的方式与齿轮箱链接  摆过去齿轮让螺旋桨正转 摆回来反转  就像离合器的意思" 实在是很有想象力,但是可以告诉你,那样做非常的复杂,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做好的
3:模型船你要是让浆反转(就是楼主说的后退),LS的朋友已经回答你了,补充一点--------小心你的船会钻到水里去.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就知道了
4:双马达的船可以不用舵,就用2个马达的差速就可以转向,你要用0705B的接收机,需要买2个有刷电调(大小根据马达配,要想马达可以反转就需要买双向电调),2个有刷电调的信号线分别接在接收机的3和4通道上就可以了,要是0404控对混控效果不好,就需要在4通道上加个V混器就可以了
5:要想能马达可以正反转.你的0404控还必须改造一下,要改油门可以中位.否则是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0705B是由一个标准的6通接收机和1个三合一电路板组成的,你拆开0705B,把2块电路板分开,只用接收机就可以用在船上(有晶体的那个板子就是接收机)
2"楼主的意思是想"舵机用机械的方式与齿轮箱链接  摆过去齿轮让螺旋 ...

谢谢LS     很详细!!   我现在那个船就是用的个2通道控制(电路板和遥控器都在雷速登玩具车上取的),浆虽然能正转反转既不能变速,舵虽然可以转但也不能按比例控制角度,所以想改进下,正好多了个四合一,还有个飞LAMA的控,所以突发奇想问一问~      再次谢谢了~!!!!

楼主:
就是下面这个船,献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