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方断了还能悍么?华科尔4#3

楼主(2009-09-29):
起来一秒就炸  这个比模拟器难多了

楼主:
这条线 很细

5根头发一样细

网友A:
轻抚菊花笑不语,安能辩尔是男女

网友:
图片太模糊

图片要再清楚点,或许有高手能想到办法的。

网友:
呵呵!一拆就坏!

网友:
没有连根断是可以焊的

网友:
能焊接 这东西和普通的电机没区别 就是要细心点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轻抚菊花笑不语,安能辩尔是男女

这是灌水?

网友:
这东西反正电流不大,焊不好也没事的,搭上就行了。

网友:
套上热缩管,焊好后把焊接点套住,可绝缘还能增加强度。

网友:
连根断都可以焊,这点小意思!

楼主:
谢谢楼上所有回复

这机器在此位置设计有些不合理 一碰就断  有没有什么保护措施?

网友:
焊好后在尾管处加支撑保护电机

网友:
没工具,只接用打火机烧一烧,绕起来,缠上胶带,完毕。

网友:
这样都行~可以啊~

网友:
断在跟部也可以焊的

你这个还有那么长一段线在外面怎么不能焊了?
LZ不会是从来没用过电烙铁不会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