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01+9257能够锁500吗

楼主(2009-09-30):
现在在用,但是在悬停时猛推油门会甩尾巴,但是甩下之后又会锁住,不知道这样是没有设置好,还是本来就锁不住,但是看ds520的参数和9257差不多,而且还是亚拓500的标准配置,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没用过。忘记了在什么地方看到说9257是250-500级用的。但感觉大飞机最好用9254。9257推500的尾巴估计是极限了。

网友B:
9257锁亚拓500很轻松

网友C:
没问题。只是用9254尾巴表现更好些,但重了点。

网友D:
9254 好些吧

网友E:
可以,9254更好

网友F:
中立点 还是 感度的问题
我在用 悬停没问题

楼主:
飞悬停是没有问题,我飞悬停锁的很稳,就是猛推油门的时候,会甩尾巴

网友G:
转速低都会甩的

楼主:
哎,目前还没有勇气去动那个开关啊

网友H:
我现在用9254锁450

网友I:
呃,9254锁450不会头轻屁股重么?

网友J:
没问题,放心吧

网友K:
用750+DS520不会有这样的问题,401可以换DS620标准舵机效果会好些

网友L:
转速提高一点就好些。
检查一下尾推组件是否足够滑溜。。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阻尼。

网友L:
PS:我用的是 401+DS520
打开电调的定速模式,也会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