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要向各位大哥请教.

楼主(2009-09-30):
日冠的接收机.手机拍的,见图,平时玩是3.4百米没问题.后来发现天线头在内里面掉落,我再把天线焊接上,
在地面拉距离100米内什么都正常, 100米外就灯不亮了没有接收了.,请问我的线是否接对?
应该焊接接在那里?,是否有零件坏了,?请各位帮帮我…..谢谢..

网友:
天线是否焊错地方?

网友:
照片 看不清楚  你注意看下 是不是 天线的焊锡 挂到啦其他的地方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我现在焊接的地方是原有海棉下的印记,估计应是原来的地方,长天线中间是没有短开,我没有第二只接收机,没办发印正.
谢各位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