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

楼主(2009-09-30):
将无刷
电机
上在飞机前面飞的时间长了,突然有一天看到别人将电机装到机后,做成后推型的飞机飞起来不错,自己也想做一架玩玩,但试了好几次也没能飞起来,不知道是哪边出了问题,上天后飞机很不稳定。在此向各位请教后推型的飞机做起来与前拉型的有什么不同,我要怎么改进才能飞起来。。。

网友A:
主要是你的飞机重心位置不对!
 请你修正一下重心的位置, 你的太靠后了。

楼主:
我那后推型的飞机机翼是像s-27那样的,重心设在离机翼前缘1/3的地方,难到还要向前放吗?还有一点想请教:后推型飞机电机推力线是否与飞机平飞时的水平面有一定的夹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