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我这电机电调电池适合什么飞机

楼主(2009-09-30):
3715-01A  1000KV   KV: 1000
尺寸(mm): Φ37×45 (不含电机轴,但包含前后突出部分)
重量(g): 110
轴径(mm): Ф4
电池型号: 3~4×Li-Poly 3500mAh
无负载电流(11.1V): 1.8
最大电流 (60s):25
最高转速(rpm):8032
最大推力(g):1200
适用螺旋桨型号:APC 11×7,10×4.7,12×6

我用的是4S  2200   20C  电调60A     想DIY 一个飞机但是 不知道如何搭配     尺寸 和  动力类型   涵道      后退  等    浆的选择等  多谢

网友A:
适合于重量在1000克-1500克的固定翼飞机,奖用12*6或11*7,前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合于重量在1000克-1500克的固定翼飞机,奖用12*6或11*7,前拉。

后退不行吗  我想做个F18 或F22 后退的不知道如何

网友:
后推的很难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