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把大浆去掉?

楼主(2009-09-30):
新手在调试直升机的时候,为了安全其间,能否暂时把大浆去掉,然后测试各项功能?待熟悉了遥控各项功能后再上大浆?

网友A:
把电机线拔掉两根就可以了。你不装大桨,那螺距怎么调啊?

楼主:
我把大浆去掉了,试运行了几次,最后一次,无刷冒烟了,怎么回事呢?没大浆不是轻载吗?怎么还会冒烟?

网友B:
也可以通过控设定关闭油门~

网友C:
要熟悉遥控器,还是上模拟器吧

网友D:
冒烟的原因很多,无法一次说明

网友E:
我以70码的速度顶贴,能顶5米高,

网友E:
找个男朋友吧,一个人在外面不好受啊~

网友F(2009-10-30):
你直接拆马达线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