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怎么调重心啊?(已解决2楼)

楼主(2009-09-30):
我做了个飞翼,做好后无动力手抛栽头,没法滑行。上图各位老魔友来看看怎么调重心啊?

电池放到电调和接收机的中间手抛稍微好点。

各位看看怎么回事呢?

楼主:
中午去试飞,还是按原来的位置,电池放机头前面的电池槽中,提心吊胆的开电机,抛,。。。。。。心想炸鸡吧,反正飞翼经得摔,出乎意料,姿态很稳,飞起来了,空翻,横滚,都没有问题。哎。。。。。。。。心终于放下了。
原来飞翼无动力手抛看不出重心合适不合适。不知道你们的是不是这样。
我的重心是按计算的理论重心位置定好,用纤维胶带粘上橡皮筋,手提着橡皮筋,移动电池的位置来调的。飞起来很准的,舵机的微调基本没动。我的飞翼的重心在距机头17.3厘米的地方。
第一次做飞翼。成功了。高兴啊。

网友:
自力更生,好。

楼主:
我的飞翼的图纸

我的飞翼的制作过程;飞翼好做好飞,是我没有想到的。

网友:
   我也想做KT可以吗?

楼主:
KT也可以啊,不过我觉得还是泡沫做方便。我是到废品收购站买的装水果的箱子切的板子。打磨翼型就行了。泡沫板成本就3-4块钱,实际用到的就最多2快钱,便宜哦。

楼主:
配置,2212 KV3000 电机   5030浆  3S11.1V  1500MHA  20C 电池 起飞重量380克。1/4-----1/3油门就可以平飞了。滑翔性能很好,有次接收机进水没发现,空中100多米左右失控,自由滑降,只损失一根浆。就是动作很灵活,不能用太大的舵量,动作要温柔点。

网友:
照这个尺寸做一个用翱翔1806     2100KV     5030浆,10A电调   11。1V 1000MAH电池行不行,能飞吗?

楼主:
应该没问题吧,试试就知道了。浆好像小点了吧!!

网友:
看着比较爽

楼主:
前面发的图纸有误,现重发。

飞翼的重心计算可以到以下的网址

http://fwcg.3dzone.dk/?wing_span=95&root_chord=27&tip_chord=13&sweep_type=0&sweep=30&cg_pos=20&show_mac_lines=0

网友:
不错,理论付诸实践了。

网友:
请问飞翼的翼型是什么样的?

网友:
飞翼的升降和方向如何控制?等回答。

楼主:
双凸对称翼型就可以,升降,副翼用混控。两片副翼同时上下运动时起到升降作用,差动时起到方向的作用。

楼主:
谢谢大海老兄,其实飞翼很好飞,可快可慢,可以飞得很悠闲,也可以飞得很暴力。没有想象中的呢么难。

网友:
重心的调整不一样!!

你选的新手还是专家? 按你图纸算你的重心位置在17.32CM

楼主:
上面的这张图纸计算时没有加翼根副翼的3厘米,实际上翼根应该是27厘米。下面的这张图纸才是正确的。

楼主:
17.32和17.41实际差那么点不影响的。

网友A:
电机座就是一木片粘在机尾,这样会不会不结实啊?

我的机身也做好了。

网友A:
还要加副翼的宽度啊?

我的副翼翼尖宽,翼根窄~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加副翼的宽度啊?

我的副翼翼尖宽,翼根窄~怎么算?

按实际的尺寸算啊,是多少就按多少算呗,不管你的副翼形状。,上点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就是一木片粘在机尾,这样会不会不结实啊?

我的机身也做好了。

粗看像只是两片层板粘的,但是我还加了自攻螺丝加固了的。
上面:

下面:

另外还要注意电机固定螺丝要滴点502加固。要不飞行中间有可能松,造成坠机哦。我的第5个起落就出问题了的,怎么也起飞不起来,在空中乱串,就是电机松了。

网友:
露在外面的一部分~里面还有不少~

用胶粘的~   在安装电机的是很肯定要用螺丝和胶!

但不知道机身还还需要怎么加强! 我怕电机的力量过大撕裂机身!!

楼主:
木片小了吧,最好是两片夹住机身,上螺丝。可以在机身安装木片的地方多粘几层透明胶带,没问题不会撕裂机身。

网友(2009-11-09):
学习到了,留个记号,顶一下

网友(2012-02-15):
超好贴,正需要

网友:
楼主计算错误,

飞翼的重心计算可以到以下的网址

http://fwcg.3dzone.dk/?wing_span ... mp;show_mac_lines=0

看到你的计算发现Sweep值得单位选错了,30度是角度而不是dgrees,最终的CG是16.28
由于你算得17.4与16.28差错不大,重心定在翼根的中后部,故此依靠自身技术都能调整飞行姿态,不过做的不错,分析的也很具体,新手看到帮助一定很大。
正好我也打算做一架,耗费一下我快报废的电池。

网友:
真此贴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