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0404控改6通后油门和升降问题

楼主(2009-09-30):
这几天按照前辈们的贴子把0404成功改成了6通控,用450做试验,发现油门和升降通道刚好是相反的,升降正确了油门却是反的,把油门通道反向后油门正确了升降又反了,其他都很正常,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有哪位同学改成功了或者用的是0406A的都来帮忙一下啊

网友A:
把电位的3跟线掉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位的3跟线掉转一下

我试过了,掉转线后相当于油门人工反向了,但是升降还是存在一样的问题,所以只能发帖求救了

网友:
 0404 ___那个红色的拨动开关有四种组合呢!!!!

1OFF,2OFF___1ON,2OFF___1OFF,2ON___1ON,2ON

你先要确定你的模型和哪个模式相匹配,,,___!!??
其实:::油门的反正和尾舵的反正,并不重要,这两个是独立的,
可以用0404前面面板下面的,四个开关,独立调整的.

如果你要使用CCPM 混控,,要特别优先保证油门连动的::
升降,副翼,和螺矩___这三个才是最重要的...(无法独立调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飞 E016 就是用的 (1OFF,2OFF) 的这种模式!!
但是,这个模式,还是需要单独改动:E016 前面的那个:
CH2升降舵机————要么把舵机从右边改到左边安装,
(机尾对人)————要么把舵机拆开,把里面的电位器
两端的接线对调;还要把舵机里面电动机的两根线也对调 !

这样一来:0404的CCPM混控才能与E016 的舵机匹配。
  ——记住:每次飞 E016 都要检查必须 1OFF,2OFF

CCPM出的PPM信号

CCPM出的PPM信号

网友:
强帖  留名 慢慢看

楼主:
谢谢cao62的热心帮助,看来真的是舍不得狼套不得羊的,问题总算解决

网友:
改后可以用这控来飞450吗?LZ留个联系方式 教教小弟好不

网友:
  LS 按照“板凳 ” 图片中 1OFF 2OFF 的这种模式,,是完全可以飞 E016 和便宜的450的。。。其 CH5 是完全开放的,可以用来调节 陀螺仪 的感度/和/锁定模式!!

如果你有 LAMA  想以最低的支出。。来飞 E016 或者 450 那就照图改装吧!!
或者看看下面的“猛料”
猛料:E-SKY 0404,改成六通道了,还带E CCMP混控功能!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