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居然让个小小的t插给难住了!

楼主(2009-09-30):
t插焊坏了4个,导线就是焊接不上去!感觉主要问题是t插电极不上锡,坛子里的教程、视频我都看了,本来感觉应该很简单啊。
教程里提到要铴锡,什么叫铴锡呀?另外焊接t插应该用多大功率的烙铁,烙铁头的形状应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
最小30Watt的烙铁甚麼烙铁头都沒問題.

网友A:
我也曾苦恼过 不过现在发现了个方法 还不错 就是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啊

网友:
烙铁不行,可能是温度不够。我遭遇过这个问题,我有一把烙铁一直用的好好的,也是焊接这个的时候,就是焊不上,起了怪,后来再焊接电路板的时候才知道烙铁的温度不够了。
还有:劣质的焊锡丝也是不行的,尤其是几块钱一卷的劣质焊锡丝
遭遇的多了,就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走了夜路多了总会遇见鬼

网友:
得用焊锡锅加助焊剂焊接

网友:
遇到特别难焊的东西,一个是提高温度,再就是加点焊锡膏,先用锉刀错出新茬来,涂上焊锡膏就很容易焊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曾苦恼过 不过现在发现了个方法 还不错 就是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啊

说说吧,我尽量理解,谢谢!:)

网友:
是不是插脚面上有镀层呀?如果有最好把镀层刮掉或挫掉再焊,最好用调温的焊台来焊。

网友:
点了松香,其实10w的烙铁都能操作

焊T头,最好公头插到木头一起焊,才不会融坏T插

网友:
技术问题!好好实践一下!

网友:
千万别乱挫镀层!

其实非常简单。焊接之前用焊膏图一点。烙铁头先擦干净。然后在烙铁头上先镀一层锡。这样烙铁的温度。集中而且传递的最快。

再在要焊的。焊点。跟线上挂锡。吧烙铁头放在他们2个中间等锡化了。以最快的速度抽走烙铁。放下线到含点上。这个时候他们会融在一起。如果觉得锡不够就可以后期堆点锡。。。其实很容易。。我推荐60W左右的烙铁。这样焊接速度快。减少T头变形的概率。

网友:
我自己用了一种方法,是我在焊T头的另一边沾点水,当焊接的时候发热,另外一边的水就会蒸发带走热量,然后就保护了T插的塑料部分不变形,也可以延长焊接时间,这方法我试了好几个T头,没出现过任何问题,而且焊接效果还不错。

网友:
遇到过这个情况,换功率大点的烙铁试试。

网友B:
盐酸加锌不锈钢也能焊

网友:
电烙铁的功率是关键

有了大功率的硬件工具,就差优质焊锡了。至于焊接的技巧还是要有一些的,看看我的经验能不能给你帮助吧!
我的电烙铁是一个高频的,就是那种扳机式开关的枪型烙铁,工作的时候就是随时启动,瞬间就热的那种,比之前的电烙铁好用,方便。把T型插头放在台钳或者钳子夹持(用皮筋套在钳子的手握端就能牢牢地固定住了)好。把热缩管先套在线上面,离线头要远一点免得在焊接的时候就被高温热缩了,先焊接+极,把优质焊锡丝镗锡在要焊接的线头上,然后在镗锡在插头的正极柱上面,趁着线柱上面的焊锡还融化中,迅速把线焊接到插头上。然后焊接—极线。多练几次就能找到要领。
大功率电烙铁和优质焊锡是关键,多实践就能焊接出来满意的T插头了。

网友:
要是10秒化不了锡就肯定焊不上了,一般往上一放很快就化了,拿开烙铁保持焊接的2端5秒不动即可

网友:
烙铁温度很重要, 我以前用的是30W烙铁, 就旱不好, 勉强旱上了也有时虚旱。

后来买了带调温台的60W烙铁, 用400度, 旱的呱呱叫。

另外焊锡最好用无铅的, 我用的一种无铅焊锡是99.5%锡, 0.5%铜,4%银, 台湾产, 旱完了旱点亮闪闪, 质量很高。但是用30W烙铁很不容易化开。。。

网友:
我以前用个15w的焊接香蕉头,那个晕啊!sn都化不了……后来换个35w的简直是吼吼叫,爽的不得了

网友:
服了
什么水平啊

网友:
焊T插和普通插头,20W足够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B%C0%CF%BD%F0

网友:
打磨T插的焊接面。然后上助焊油。上锡。

网友:
 还是买好点的焊锡吧 烙铁问题不是很多 主要是焊锡 我买的破焊锡 只要烙铁一拿走 利马凝固 焊T插不知道焊坏了多少个...

网友:
总结了一下:一是电烙铁功率要大些,二是焊锡要无铅型,三是要用助焊剂,比如松香.这是材料与设备上的准备,再就是焊接的手艺,这只有多练了.楼主,你看对吗?

网友:
导线上焊锡膏,容易上焊锡,接着看你的电烙铁的功率了,30W没试过,60W内热式的都不太够用,最好用100W以上的,假如用低功率的来焊接,可以先在电烙铁上点些焊锡丝,因为才一点,很快可以融化,然后再用这融化的去接触T后或者导线,这样热传递比较快,效率比较高,从而没那么容易使T头的塑料融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盐酸加锌不锈钢也能焊

网友:
需要用20W以上烙铁焊T插的同学手艺还要提高啊

网友C:
老金, 我以前用30W烙铁连化开旱锡都很难。

比方说, 旱YT 3.5mm金插, 我是把金插后面灌满锡,然后把烙铁靠在金插边缘上保持锡融化状态(烙铁头有锡保证优良传热),然后把上好锡的线头插入,等线头上的锡也融溶后(此时他们完全融合绝无虚旱)冷却。 这是从Bob的录像上学的,感觉很好用, 但是我用30W烙铁的话,无法保持锡的融化状态, 用调温台后,调至400度,锡始终保持融化状态,而且旱T插也一样,高温短时,也能保证塘锡的时候锡和T插完全溶合,旱的很结实。

所以是不是说30W的烙铁也有不同温度的?

网友:
找修手机的给你焊吧,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金, 我以前用30W烙铁连化开旱锡都很难。

比方说, 旱YT 3.5mm金插, 我是把金插后面灌满锡,然后把烙铁靠在金插边缘上保持锡融化状态(烙铁头有锡保证优良传热),然后把上好锡的线头插入,等线头上的锡也融溶后 ...

xuesing,实际使用中发现用15W的电子电烙铁(weller)就能很好地焊T插或者3.5mm插头。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焊锡丝,通常松香芯的铅锡焊锡丝用起来最好,因为熔点比较低;环保的无铅焊锡丝熔点明显高,瓦数低的烙铁可能力道不足。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工件是如果固定的,如果用老虎钳什么的固定,接触面积大,散热太快,热量一下就散掉了,小烙铁不容易焊好,用八爪鱼(就是鳄鱼夹)很好

另外焊油绝对不建议使用,腐蚀性很强。我们用的T插,香蕉插,如果氧化严重到要用焊油来助焊,还是扔掉好,不让用起来接触电阻会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xuesing,实际使用中发现用15W的电子电烙铁(weller)就能很好地焊T插或者3.5mm插头。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焊锡丝,通常松香芯的铅锡焊锡丝用起来最好,因为熔点比较低;环保的无铅焊锡丝熔点明显高,瓦数低的烙铁可 ...

我用的旱锡丝虽然不含铅,但是也有松香芯的, 应该不是旱锡丝问题,估计还是大钳子散热太快的问题, 我买了八爪鱼,以前只在旱舵机线的时候用过,下次旱T插要试一试。

另外如你所说,旱油之类的东西我是绝对不用的,腐蚀性太强,最好的助旱剂就是松香。

另外这个氧化问题, 我发现好的T插的金镀层是非常牢固的,份量也足。最早的时候买过三对不知名的T插,唯一优点就是非常便宜,好象是3元人民币一对,可是上面的金镀层很容易脱落和氧化, 而且塑料部分做工粗陋,插拔也很费力。现在改用Dean Ultra,虽然贵,但是真好用啊,插拔也省力,好象它用的塑料有自润滑作用,镀金的地方份量足,镀层也很顺滑,寿命很长。

记得你经常在ReadyHeli买东西的,他们有卖Dean Ultra,值得买来试一试。

想上个图,翻了翻我以前发的大改004的旧贴,正好找到这张图,右边的那一卷就是Dean Ultra Plug。

如果你需要更大的细节图,我晚上回家再拍

网友:
锉一下上焊点.包你一点就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旱锡丝虽然不含铅,但是也有松香芯的, 应该不是旱锡丝问题,估计还是大钳子散热太快的问题, 我买了八爪鱼,以前只在旱舵机线的时候用过,下次旱T插要试一试。

另外如你所说,旱油之类的东西我 ...

以前一直用deans ultra,后来发现hobbycity的山寨t差不错,侧面有棱,拔起来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一直用deans ultra,后来发现hobbycity的山寨t差不错,侧面有棱,拔起来更方便

hobbycity? 就是卖Zippy的那个? OK, 下次买电池时候买几个试试. 多谢!

网友E:
烙铁温度高些,另外,不好焊接的东西,可以用特殊焊丝。
我在淘宝买过一种焊铝用得焊丝,中间含有特殊助剂,焊铝都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烙铁温度高些,另外,不好焊接的东西,可以用特殊焊丝。
我在淘宝买过一种焊铝用得焊丝,中间含有特殊助剂,焊铝都很好用。

是什么焊丝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烙铁温度高些,另外,不好焊接的东西,可以用特殊焊丝。
我在淘宝买过一种焊铝用得焊丝,中间含有特殊助剂,焊铝都很好用。

是哪一家买的?PM地址。

网友:
看来真的是隔行如隔山,楼上不少朋友说用60W,100W的烙铁,其实最高也就是用35W的烙铁,说句实在的35W的烙铁焊接T插都大了(我前面都是指的普通烙铁恒温焊台不在此范围)用25W的或20W的就可以,为什么呢?大家可以做个试验,用普通60W或100W的烙铁通电后你会发现2分钟后甚至不用2分钟烙铁头氧化很快(刚在烙铁绵上擦去氧化层1-2秒后就会马上发紫发黑氧化)这是因为普通烙铁没有调温恒温装置,正常工作时35W的烙铁头基本在380-400度左右温度很高,烙铁头一旦氧化导热性能极差,很难溶化焊锡就算勉强溶化也是豆腐渣状虚焊,所以说普通烙铁功率越大烙铁头温度越高,也就氧化的越快(在1-2秒氧化,100W的在擦除氧化层后甚至不用1秒就氧化)而氧化后的烙铁头导热很差是不粘锡的,不粘锡的烙铁头是无法用来焊接的,而普通的20W烙铁因为功率小发热温度没有大功率的高所以烙铁头氧化很慢,在烙铁绵上擦掉氧化层后烙铁头因为氧化的慢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完成挂锡焊接,因为烙铁头没氧化传热效率极高,焊接时间可以很短,减少对原件的损坏,当然有个前提,用20W的烙铁最好用低温焊锡丝,而无铅焊锡丝熔点较高,要求烙铁回温极快(一般无铅焊锡丝用无铅焊台)所以说不能用,可调恒温焊台的功率与普通烙铁不太一样,可调恒温焊台功率大回热快不至于因为被焊件传热快而失温(温度来不及回升)造成焊接失败,可调恒温焊台调好温度后烙铁就在设定温度左右工作,好的焊台基本可以精确的保持温度稳定,而且回热快,不会像普通烙铁一样功率越大温度越高!而且不可控,以上所说有不对之处望大家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