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0A电调又出问题了

楼主(2009-09-30):
8月19日买的好盈40电调用两天在天上会突然断电,电调有烧焦味,发了帖好盈给了答复,商家也给换了。到手的新电调用了十多天现在又出问题了。又是在天上会突然电机不转,舵机工作。在地上起飞有时电机后抖两下,有启动的BB声后有时可以转,但转几又会停。开始以为是电机接线有缺相就重新焊了还是有这个现象。就因为这样天天摔机。普通模式不出现,只要换3D模式几秒钟就出现了,再用普通模式就一直是这样了。看了有关的技术帖好象是电调缺相。剥了皮看不出有什么烧了的现象。有经验的模友给分析一下到低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换我原来的黄皮的好盈30A电调就都正常了,看来一定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现在用ZTW的说

网友:
好盈不是说好

为什么常听人说出问题?
XXD最便宜说坏的人不多?
入魔5个月多了 看的情况就是这样 是不是 比例多少问题?

网友:
全线更换ZTW
其他不说了..

楼主:
xxd50a

xxd50a和GL40A我都用过,都坏了才买的HY40A。xxd50a手感不好,加速反应慢线性不太好。HY40A的手感还可以,就是质量不太可靠。只有我的HY30A很不错的,到现在都很好用,只是小了点。不知道天蝎星35A怎么样,贵了点300多一只没敢下手,但是如果质量也行。总是摔机坏电调不如一次买个好反而是省了。

网友A:
我的HY18A也有这个问题,又是在天上会突然电机不转,舵机工作。在地上起飞有时电机后抖两下,有启动的BB声后有时可以转,但转几又会停。开始以为是电机接线有缺相就重新焊了还是有这个现象。就因为这样天天摔机,也是8月份买的

网友:
用的几个XXD30A,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
我也用XXD的一直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HY18A也有这个问题,又是在天上会突然电机不转,舵机工作。在地上起飞有时电机后抖两下,有启动的BB声后有时可以转,但转几又会停。开始以为是电机接线有缺相就重新焊了还是有这个现象。就因为这样天天摔机,也是 ...

我跟你的情况是一样的!飞机起飞后大概三十秒,电机空中停车!我的T45函道机就是这样炸坏的!
奇怪的是:走过去捡飞机,舵机是动的,但是电机不动!不过有时候走过去,电机还是转的!
郁闷啊!好赢40A电调165元,T45函道380元,就是直接损失300元,间接损失不到600元!好赢啊好赢,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8月19日买的好盈40电调用两天在天上会突然断电,电调有烧焦味,发了帖好盈给了答复,商家也给换了。到手的新电调用了十多天现在又出问题了。又是在天上会突然电机不转,舵机工作。在地上起飞有时电机后抖两下,有启动 ...

      好赢40A三路输出,每路四只F7832功率管.我的有一路烧了三只就是上述的毛病

网友:
我的铂金40用了半年一点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