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准备用2.4G模组做个2.4G的遥控,但不知需购多少DB的天线(购到SMA座和天线)有图

楼主(2009-09-30):
我也准备用2.4G模组做个2.4G的遥控,但不知需购多少DB的天线,有知道的能讲一下吗,多谢了.

网友:
模组应该带天线的吧

楼主:
我的不带天线,是裸板.

调整大小

网友:
应该是2DB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了.这就买去.

楼主:
我这里是小地方,没有合适的,只有淘宝上购了.已订了..但要10.5日才能发货.只有等了.
天线等不及了,先安装再说,不用专用天线,自已用馈线做了个简易天线.昨晚上带着LP到河边试了试,距离.竟然达到了510米.

楼主:
2.4G高频头就放在这里,是不是有点简陋了点,

网友:
我的模块配5db~ 天线市场价也就十块钱~

用的是谁家的模块啊,比我的还小哦,赞一下~

楼主:
淘宝的卖家那里也咨询了,空模一般用2DB的.船模用5DB的.
为了能安装在原来的天线孔中,特别定制的一个较长的SMA座.能直接固定在直径7mm的天线孔中.

样式:就是图上黑框里的那种样式。可以穿进天线孔中后用螺丝锁紧。然后可以安装SMA接口的天线。
不过还得等到了10月5日店家才能发货,到这里也得8号了。

网友:
不错!发射模块最好用铁皮包一下,这样可以屏蔽其他杂波干扰。

楼主:
呵呵,是的,模块上正好有一圈子镀金的没用绿油的地方,我想可能就是屏蔽用的。只是没找到合适的薄铜皮。要不我就加上了。

网友:
这个模块看起不错!
我们用的是2DB和3DB两种天线,效果都不错。

楼主:
这个2.4G发射模块对信号极性要求是正向脉冲,发射板上的指示灯收到合适的ppm信号会闪烁,否则就是信号不合适。
我这个0406A,刚开始接好后,发射板上的指示灯就是不闪烁,接收机也没动作。一查0406A的信号输出的是负向脉冲,
不管它,自已做个反相器就成了。反相器也简单。就一个三极管,两个电阻。一接上后发射板上的指示灯开始闪烁,接收机也收到对码信号,随着遥杆动作,舵机也开始动作了。

下面就是反相器的接线法。这个反相器的制作方法较简单,希望给在其它方面有用得上的朋友共享。

实际上,JR或者说富特吧,PPM信号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信号是正向的脉冲,一个是负向的脉冲。实际应用时,用上面的反相器一变,呵呵,JR的PPM信号输入后,输出就是富特吧的PPM信号了。富特吧的PPM信号输入后,输出就是JR的PPM信号了。

前些时间,在论坛上见到有朋友购买的别的2。4G模块不适合自已的遥控。我认为,可能是信号脉冲不合适。即然都是PPM信号,我想只要用以上的反相器,对自已的遥控的PPM信号反相一下,可能就能用了,这是我的见解,如有错误,请谅解。

楼主:
今天14:15终于,园通将我淘宝上购的加长的SMA座和SMA的2.4G天线送来了.为了减少购物成本,一次购了两套.因为在办公室,没相机,用扫描仪扫了个图上上.

上了图片才发现,尺子也放反了.

网友:
在哪家买的呀?发个链接吧

楼主:
扫描个清晰的SMA座的图,这可正好可以穿进ESKY的天线孔中,

楼主:
回17楼:
这不是商家区,说了不合适.可以自已在淘宝搜索一下"SMA",与我10楼图片一样的吧.

网友:
晕~~~~~~可以通过论坛短消息发一个链接给俺,谢谢!

楼主:
这个是SMA座的尺寸图

网友:
想知道成品天线会比那个简易天线遥控距离上能远多少。

楼主:
这个天线刚到手,等我回去装上后试验一下再给个结果,好吗?

原来的简易天线是1/4波长的,相当于1DB的.我想这个是2DB的,应该会远些吧.

网友:
我试过,2DB的天线距离会比简易天线远1/3

楼主:
能远1/3就太好了,能多160米远.

这是我的2.4G接收机,秀一下.呵呵.就是感觉天线有些简单.

楼主:
晚上将SMA座安好了.并将2DB的天线也装上了,
但有个问题:
就是电流原来用简易的无增益的天线,电流180mA,加上2DB的天线后,电流上升到250mA.

再试验一下,将2DB的天线旋下,接个简易天线,电流又回到了180mA.
这个问题不是太懂,有懂的朋友能解答下吗?先谢谢了.

网友:
说明天线匹配得不好。
不过俺的高频接两种天线电流一样。

网友:
接收天线可以用1MM左右的电缆线做,长度最好是12.5CM的倍数,在头上剥出3.125CM的芯线。另一端剥出少许焊在原天线位置和地上。

楼主:
谢谢,
不知如何做这种2.4G的天线匹配.是不是天线买得不对?

楼主:
要不将2DB天线自已在内部改成简易无增益天线形式如何?

楼主:
还有个就是,这个模块我是用三节锂电接的,用7805降压后供电给模块,实际上可以用四节镍充电池的.因为模块是1117-3.3V的稳压的,
用四节镍充电池做供电,电流就很稳定.无论用简易天线,还是2DB天线,电流一直是180mA.要是这样供电,说明天线也没问题?
实在是不懂了?是不是多出来的电流全是耗在7805的功耗上了?
不知楼上的朋友,给模块供电用什么方案?

网友:
俺用34063开关电源将12v降到5v再供。

网友:
天线匹配得用专业仪器,咱没法弄

网友:
天线的匹配问题!

发射板的工作电流升高,说明比较匹配了,当该电流达最大值时,说明完全匹配了。一般山寨版天线所标示的DB数是不准的,也不匹配的。

楼主:
昨晚上又进行了试验,主要是做了个简易的2.4G全波长的12.5cm左右长的天线,
原来用的简易天线是1/4波长的,这个波长天线电流确为180mA左右.
但接上12.5cm左右的全波长天线后,电流上去了,达到了240mA左右.与2DB的正规天线电流差不多了.看来2DB的天线是好的,说明用1/4波长的简易天线与2.4G的模板是不匹配的.必须要全波长的天线与模块相配.或者用正规天线来配2.4G模块.
这个试验与35楼的朋友的解释不谋而合.
多谢楼上的朋友们.

网友:
LZ用的模块电流够大的,俺用的ASSAN电流小,才50MA

楼主:
这个模块我也不知道是多少功率的。
我也想,这么大的电流,用1/4波长简易发射天线,接收机用这么简易的接收天线距离都能达到510米(河堤边的树还不少,),说明功率不会小。到时用这个2DB的天线再测试一下,估计还能增加不少距离;如果能找到1mm的馈线用“铜河”讲的方法改造一下接收天线,有可能再增加些距离。
另外,这个250MA的电流是控的总电流.不加模块的电流是35mA.那么,这个模块的电流应为215mA.

我刚才在家试了下,用原来的简易1/4波长天线,天线靠近场强计,场强计的针动都有不动;用这个2DB的天线,靠近场强计,场强计的针一下走了好几格。

网友:
 在哪买的2.4G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