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不见禹大,很久没有发帖,很久没上QQ,发个齿轮箱,自我满足下

楼主(2009-09-30):
首先感谢帮我加工的朋友SJQ大哥,真的很开心认识你,哈哈,以下大部分东西的加工都拜大哥所赐。
--------------------------------------------------------------------------
小比例上用的,断断续续也好多个月了。

大家将就看看,有什么不妥之处望大虾们多多指教。
--------------------------------------------------------------------------
齿轮自己画的,线切割加工的,毕竟不是机械科班出身,齿轮全弄好后发现两根轴的间距有问题。本来是没问题,因为定位孔线切割的尺寸很准,可是齿轮表面不是很光滑,导致转动时齿轮间会卡住,无奈孔距追加0.2mm,目前手拨最后一级可以顺畅地让全部齿轮滚动。

网友:
不知楼主准备用什么电调啊,我也在做坦克,1:24,齿轮箱比较麻烦,还有你怎样保证你的坦克走直线呢

网友A:
容易卡住的话,一般是啮合中心距过小或者啮合角过小造成的,要是大齿轮,你这个齿轮要么根切,要么断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易卡住的话,一般是啮合中心距过小或者啮合角过小造成的,要是大齿轮,你这个齿轮要么根切,要么断齿

我曾经稍微地学习了下,根切是不是指加工齿轮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我是在绘图软件里画的,然后线切割出来的。两根轴的距离,是两节圆半径的和。啮合中心距理论上应该是对的吧?啮合角过小是怎么个意思,嘿嘿,指教下,谢谢

网友:
根切的确是指加工齿轮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中心距还应考虑齿隙,这是设计齿轮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没有考虑齿隙的因素。

楼主:
齿数,模数是我自己定的,压力角和齿顶高,径向间隙系数是系统中的。

您说的齿隙是指什么?

网友:
两个齿啮合面之间的间隙,保证两个齿脱离时,不至于发生干涉。

楼主:
正常齿制 当m≥1mm时,ha*=1,c*=0.25;当m<1mm时,ha*=1,c*=0.35

我的模0.5的,但是顶高和顶隙两个参数我是按前面的选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我说的齿轮转动卡住的问题,我自己觉得是线切割加工齿轮时齿面比较毛糙导致的,因为转动的时候大部分齿都是顺畅的,到某一两个齿的时候会卡。

楼主:
可能真的是我选择的顶隙系数有问题,刚刚比对了,0.35时节圆到根部是要更长些,齿根圆半径差0.05mm,呵呵。

下次我会注意了,当时画的时候怎么就没注意,

网友:
 呵呵,这倒是有可能,相对这个齿轮的尺寸,线割那个毛刺公差确实了大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真的是我选择的顶隙系数有问题,刚刚比对了,0.35时节圆到根部是要更长些,齿根圆半径差0.05mm,呵呵。

下次我会注意了,当时画的时候怎么就没注意,

 找到原因就好,小模型就这么个不好的地方,零件的尺寸必须很精确,有毛刺或者尺寸计算失误都可能导致很麻烦的后果。

网友:
又一牛人  加油哈 把整车搞出来 让大家膜拜下.

网友:
 悄悄告诉你他天天都在线不说话是因为他下面的那杆枪坏了

网友:
齿轮挺漂亮 做这些花了多少米 透漏下啊

网友:
漂亮.可惜有致命缺点,,你的第一个齿轮的90度齿会被第2个弄扫齿的...

你应该把漏出轴的地方加上套,让齿轮别左右移位.还有第3个齿那里也要加,.必须固定着2点.

网友:
这个力量会不会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