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字框杆,球头套和SF摇臂极限舵量时候的干涉问题.

楼主(2009-09-30):
如上图这样的侧翻打舵,正螺距,大副翼

你会发现球头套已经被摇臂卡住了,这就是极限角度的干涉,飞机这时会掉转.

球头套能磨成这样

换个角度....
这样干涩的后果是球头套间隙磨损的加剧很多
有什么好的办法避免这个问题?

下面这个问题与亚托无关,我用的付厂摇臂螺丝钉太长,把日字框铝圆框也磨到了

就是这个钉

日积月累,成了这样

网友:
换TG,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飞飞机能飞到这样,也值了

楼主:
球头套才飞了30个起落....

网友:
 这说明你的飞机很黄很暴力,值得学习

网友:
不早说啊,PRO日子框直接换一个就擦不到了

网友:
要不是自己安装的问题就是山寨机的精度问题了

网友:
木桨 杂交成这样 LZ练3D要不要这样拼命呀?

网友:
这就是山寨的水平, 抄啊抄啊,没本事改!

网友A:
王子可以考虑把干涉的部位锉掉, 平衡框的球头杆锉多一点没问题, 但是混控臂锉的时候小心一点, 不有多锐角,以免应力集中。 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 但是动作过猛混控臂会弯的, 这个没办法,就那点混控臂,不锉也会弯的。 Alan就经常把混控臂飞弯,只是那个时候,这个摇臂没空间再加强了。一旦加厚加宽,干涉更严重。
如果改结构,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你只要把混控臂当成耗材就行了,这样锉掉一点也无妨。

另外,你以前CAP232的吊机头像哪里去了,那个是根啊,忘本可不好

网友:
应该是你的日子框和之前的原件不配套 规格不一样 应该是中联宽了吧

网友:
另外你可以把seesaw是固定混控臂的孔那哪锉掉一点,然后再把混控臂轴承的垫片在砂纸上磨薄一点,这样混控臂就可以往里走一点,注意不要让混控臂碰到seesaw的固定螺丝就行。还有磨了以后,seesaw上的螺丝孔会变浅的,固定混控臂的时候当心滑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王子可以考虑把干涉的部位锉掉, 平衡框的球头杆锉多一点没问题, 但是混控臂锉的时候小心一点, 不有多锐角,以免应力集中。 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 但是动作过猛混控臂会弯的, 这个没办法,就那点混控臂,不锉也会 ...

呵呵,固定翼3D很久不玩了。
摇臂的改造,我昨晚也是这么想,我是这样改造了。

楼主:
其实wing在几年前就有这样的日子框。

我把很久以前买的一个旋翼头拿出来看,它的应该是不干涉的

楼主:
目前只能这样飞看看先,我想挫了不会影响垂直方向的受力吧。

网友:
磨得好厉害啊。飞起来没感觉吗

网友:
这种钻研精神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只能这样飞看看先,我想挫了不会影响垂直方向的受力吧。

只要不超过3500转,基本不会有问题的。到3800就很悬了!

网友:
注意检查就行了,弯就换一个,反正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