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50A电调有问题!高手请指点一下!

楼主(2009-10-01):
本人在调平衡仪的时候把电机3跟线断开了2跟!当在接回去的时候电机就不会转了!断电在接上!电机也不响!
电调外面热缩皮我剪开看了下没发现有烧坏元件!什么问题啊?求高人解答!

楼主:
高手都哪里去了?

网友:
你让电调缺相工作啊 要是电调的软件做的不好的话我告诉你有可能烧了

你让电调缺相工作啊  要是电调的软件做的不好的话我告诉你有可能烧了

楼主:
只留了一项!

网友:
三根线断开两根=什么也没接。

楼主:
但是当我在接回3跟的时候就不行了呀
今天又试验了  就点机输出没有  BEC输出正常

网友:
 接着等高人

楼主:
我的电调是XXD的今天才知道!还在努力测试中!现在油门到最大!也没任何反应!但是如果接上舵机多动几下!BEC会发热!电调主题无任何反应!联系卖家!  从来不给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调是XXD的今天才知道!还在努力测试中!现在油门到最大!也没任何反应!但是如果接上舵机多动几下!BEC会发热!电调主题无任何反应!联系卖家!  从来不给回!
认了吧!你才买了一个,我买了两个现在都在箱子里睡觉呢?